请教一下,精度问题

楼主(2010-04-02):
前天入手块二手固纬GDM-8145,发现和手里的优利德30B有误差,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现在想再入手块优利德的四位表或福禄克的15B,不知道单就精度而言,优利德的四位表和福禄克的三位表哪块好,如果两块有误差,该相信谁?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我想买个读数信得过的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天入手块二手固纬GDM-8145,发现和手里的优利德30B有误差,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现在想再入手块优利德的四位表或福禄克的15B,不知道单就精度而言,优利德的四位表和福禄克的三位表哪块好,如果两块有误差,该相信谁?

固纬GDM-8145的直流电压基本误差是±(0.03%+4),优利德30B的直流电压基本误差是±(0.5%+2),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固纬GDM-8145更准,最好是自己做一个基准电压源,既可以用于比对你用的表准确与否,更可以校准你的万用表.
我就是用我自己做的基准盒来比对和校准我的万用表的.

网友:
优利德的表读数好像有点偏低,最好对比其他表后再决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听说过,那么胜利的呢?读数准吗?是不是只有福禄克的读数才信得过?

网友:
胜利的我有两块DT980差一个字4.999,dt890d不差5.00测自己用MAX6350做的还准,UT的我是203钳形表差3个字4.97,但我不知道我的这片MAX6350是4.999还是5.000,或是5.001的,我现在寄给JJ3055了让他帮忙用他的1/6位表量下是几伏才知道结果。要等几天了

楼主:
喔,多谢了,等结果出来请告知一声。看来胜利的要稍微准确一些啊。

网友:
其实,任何测结果都是对未知量的一种估计,其结果是概率性的,所谓的“精确测量”其实并不存在。您给出的例子中的2个结果之间的差别都在千分之一上下,通常,3 1/2 的万用表的不确定度也就只能做到1%左右,能到达0.5%或0.2%就已经很不错了。限于仪表本身的不确定度,您无法借助这样的表去区分千分之一上下的差别。因此您的困惑没有意义。假如您所使用的基准源是可以信赖的(经过了更优不确定度的仪表的验证),那么就3 1/2 的数字万用表而言,您的2块 表都是可以信赖的,毕竟它们的读数与标准值之间的误差不到千分之一。当然,它们(通常来说)都有1%左右的不确定度。

网友:
jj3055帮忙校的基准回来啦,2.50023V和5.00000V表上显示2.500和5.000,他帮我做的100.0000MV在200毫伏档显示100.00,基准通电5小时后显示100.01,自己做的1VJJ标定1.00000XV显示.9998,明天再看看,基准今天通24小时的电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10楼说得好!也谢11楼,还惦记着我这点小事。

网友:
没事,坛友嘛就像JJ帮忙一样,自己能出力就出,只是点时间问题。比起玉树救灾的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