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PLC核心板研发成功

楼主(2010-04-02):
本核心板为8点输入,8点输出,带一个RS232口(下载梯形图或与屏通信),一个RS422口(下载梯形图或与屏通信),,一个CAN通讯口(用于扩展IO),指令与通讯协议兼容三菱FX1N PLC,扫描周期是8000步扫描20MS,速度接近原装三菱水平。在高速应用方面与三菱FX1N完全兼容,支持两组AB相编码器,两路独立Y点脉冲输出(最高频率60K)。

以下是核心板的照片,核心芯片是STM32F103VCT6,价格28元,采用4层设计,充分考虑电磁兼容特性。

以下是本人焊接的简易IO接口板,用于测试用。

接下来将给感兴趣的朋友提供PLC芯片的烧写HEX文件和核心板原理图,每个STM32芯片收取30元的授权费,这样大家就可以着手开发高性能国产PLC。

网友:
从元件布局和布线上,看不出过人之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元件布局和布线上,看不出过人之处

确实,元件布局和布线上看,很很一般
软件上或许有吧,

LZ的板秀也应该清洗下,再上图呢,有点不敬业的感觉

楼主:
手头还没有清洗板子的材料,可能是拍照光线的问题,有点不美观。

网友:
元器件摆放凌乱,完全可以不影响性能前提下整齐摆放

楼主:
没办法,选择的PLC外壳很小,设计板子只能见缝插针的布局元件。

楼主:
是按照这个外壳设计的核心板

网友:
元件布局真不敢恭维,还有,过孔太大了,哈哈

网友:
板子安装孔都没有?怎么固定啊?

网友:
8进8出少了点,有些浪费资源.

在定位控制上下了功夫?MCU输入输出都加了缓冲,这倒是维修设计做法,一般的PLC用不了这么多外围芯片.这样的话,叶工的设计思路和我有些接近了,以少量适当的成本换取运行稳定和寿命.这是与产品设计不同的地方.

数量不多的话,布条蘸无水酒精擦洗PCB可有很好效果.

网友:
板布的不是很好.很乱.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板布的不是很好.很乱.

从产品角度的话当然有这样感觉,当搞过维修,再来设计PCB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如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楼主:
最近修改代码,可以发送两路最高900K频率的独立脉冲了,硬件发送,不占用CPU线程。我的发脉冲思想是,一路脉冲,用两个16位TIMER来完成,一个PWM输出,一个计数器模式统计前者输出的脉冲数,因为是16位定时器,最大65535,所以超过65535HZ的频率可能会因为软件中断处理带来一点误差。STM32最大的优势就是TIMER个数多,有8个,除了两个DA专用,还剩6个,也不错了,最大的遗憾是只是16位的TIMER,做高速脉冲捕捉会带来误差,这也可能是STM32价位比LPC2000低的原因,后者据说是32位TIMER.

网友:
LPC11xx 系列都有 32 位定时器,不是价格问题。楼主的作品开源吗?

网友:
等开放源码会有很多人感兴趣

网友:
地线太差了,4层板真是浪费了。

楼主:
地线是走中间层,楼上是怎么看到好坏的,莫非有透视能力。

网友(2010-06-04):
叶工,你好.
我也是做PLC的,芯片用freescale的.
很多问题,我还不了解,能不能指点一下
QQ:37877085
TEL:13267549799

诚心讨教

楼主(2010-10-09):
基本指令:

LD    LDI    AND    ANI   OR    ORI

LDP   LDF   ANDP   ANDF  ORP    ORF

SET   RST   MPS     MPP   MRD   ANB

ORB  OUT   INV      PLS   PLF    MC

MCR  NOP   END      CALL CJ FEND SRET

STL RET

功能指令:

ALT    MOV   ZRST  ZCP    INC    DEC   ADD

SUB    MUL  DIV   BCD  BIN  WAND WOR WXOR DECO ENCO REF

DHSCS DHSCR PWM  RAMP  PLSV DRVI DRVA

PLSY  ZRN  PLSR  TCMP TZCP TADD TSUB HOUR TRD TWR

LD= <> <= >=

AND= <> <= >=

OR= <> <= >=

SFTR

SFTL

SPD

支持32位D指令,支持上升沿P指令

软件件范围

X0-X177
Y0-Y177
M0-M1535 M8000-M8255
S0-S999
C0-C255
T0-T255
D0-D5999
D8000-D8255

V0-V7 Z0-Z7

软元件掉电保持范围与三菱FX1N兼容

X0-X5高速脉冲捕捉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

Y0 Y1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最高可发两路独立900K脉冲。

通信口

带一个RS232口,一个RS422口,均可用于下载梯形图或与各种触摸屏通信,

带一个CAN口,用于扩展模块,也可定做扩展协议。

合作方式

提供核心CPU的烧写HEX文件,每个芯片30元的代码授权,以及样机14点(如图8X6 继电器/晶体管 可切换)PLC的全套(外壳匹配)制作工艺文件。

可以按照用户要求修改源代码IO定义,以适应用户不同的硬件设计,也可代为设计全套硬件。

网友(2013-06-20):
又是仿三菱的,会有出路吗?

网友:
STM32F103VCT6 是工业级吗

网友:
如果真能有hex,作为PLC用也可以,质量等级要靠硬件和实用效果的情况来确定的,一张原理图或一些代码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2013-09-24):
楼主,您好。
请加qq:544582717,公司想找人做外包,用stm32仿三菱PLC。

网友(2014-02-27):
为毛要仿造?直接编程不好吗?难道只是为了并行计算?

网友:
mark研究一下

网友(2014-05-02):
又是仿三菱的

网友:
没有什么新意,60KHz的脉冲输出太弱了,简单输出可以,一般商用的100K,常用的200k,鼓励一下楼主。

网友:
脉冲速度需要那么高吗?我一个用三菱PLC很多年的朋友说,脉冲20K就够用了。

网友:
lz怎么联系,合作方式里面,包括拿到资料自己生产吗?

网友(2014-06-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板布的不是很好.很乱.
------------------------------------------------------ ...

请问这样布局的内行门道,愿闻其详。

网友(2014-10-11):
刚学的吧

网友:
还不错。我也有类似的控制器

网友:
8000步要20ms,那PLC还能用吗?处理速度太长了,难以应用到项目上啊。建议优化下代码,一般可以提升50%以上。

网友:
我的代码8000步仅需7.4ms。台达原厂PLC仅需6.5ms就可执行完成8000步。

网友(2016-06-08):
支持一下,我是后来的!

网友(2016-12-05):
包括AD D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