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多号码发送短信的问题,请苹果猫大侠看看

楼主(2010-04-02):
最近在做GTM900C发送短信,已经可以正常发送。但不知如何能将一个短信内容发到3—5个手机号码中。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太容易了,我的意思是样手机一样可以输入多个号码然后一起发送

网友:
感觉只要将你的3-5个号码加上一个循环,这样不就能发送了?

还有一种办法,但是不知道你使用的模块支不支持。
请参照wavecom的q2403模块中的指令:cmgw(存储)cmss(发送)。
<http://www.sendsms.com.cn/download/Q2403_ATv8.6.pdf>

网友:
上面都说了。我就直接飘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