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同学~你好,我又来请教了~~~关于CH1通道输入信号没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终于装好啦,不过CH1通道没有信号,刚刚开机还有几k显示,但是马上就降到0了,请问怎么测试是那里出了错?已经检查过焊点确认是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的,CH2就可以测量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你CH1通道能不能拍张照片?我看看现象才好判断

楼主:
魏同学请看~CH1没反应,CH2倒是有东西出来

网友:
检查一下信号路线上有没有什么元件忘接了,主要是电阻

网友:
测一下输入的对地电阻,正常应该是1M欧(DC耦合)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CH1有1M欧左右电阻,CH2是没有阻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一般是信号对地短路或者放大器级间开路

楼主:
OH,no,原来是一个AD8065瓜掉了~~~,好开心终于找到什么东西坏了,谢谢魏同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ad8065是FET输入型运放,焊接时要小心的,不能有静电

楼主:
好的,等下去买几个回来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