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新推出了不少小容量的 LM3S(1000,3000,500系列)芯片,大家说说TI针对哪个市场?

楼主(2010-04-03):
RT

网友:
什么是新推出的,这个系列的早就有了,在luminary的时候这个系列就有了,并非是TI收购后推出的。。。。。

楼主:
你到TI的网站上看看,1000系列的新增了 LM3S1JXX, LM3S1NXX,LM3S1WXX, LM3S1Zxx, 这些之前没见过的

网友:
呵呵呵。。这几个系列在luminary的时候就规划了,但还没来得及发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到TI的网站上看看,1000系列的新增了 LM3S1JXX, LM3S1NXX,LM3S1WXX, LM3S1Zxx, 这些之前没见过的
这29种,是覆盖整个系列的,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下降了,O(∩_∩)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到TI的网站上看看,1000系列的新增了 LM3S1JXX, LM3S1NXX,LM3S1WXX, LM3S1Zxx, 这些之前没见过的
这29种,是覆盖整个系列的,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下降了,O(∩_∩)O~

下降了多少?CM3最贵的就是LM了,价格高,性价比低,功耗大

楼主:
跟LS提问,现在价格为几何?

网友:
这些型号和ST都有对应的,TI应该是打算一起分这个市场。

网友:
不过TI的有USB HOST,ST的没有……

网友:
LM3S1R21: 32通道DMA、EPI、MPU,与9000相比没有Ethernet、USB,CAN,不过TI网站上没报价呀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些型号的芯片什么时候能有货(或者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的F107就有OTG了,还带网络功能.价格3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到TI的网站上看看,1000系列的新增了 LM3S1JXX, LM3S1NXX,LM3S1WXX, LM3S1Zxx, 这些之前没见过的
这29种,是覆盖整个系列的,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下降了,O(∩_∩)O~
下降了多少?CM3最贵的就是LM了,价格高,性价比低,功耗大

你要多少?

网友:
所有LM的CM3,AD只有10bit,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有LM的CM3,AD只有10bit,

听说 LM 的CM3 带12bit ADC也将推出

网友:
不过新推出的片子还是不要使用的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有LM的CM3,AD只有10bit,

嗯,目前是这样的,不过如果10bit够用的话,哈,LM3S的自己带有硬件过采样功能,可以把多组采样结果做平均之后放在结果寄存器里,也可设置上下限自动剔除范围以外的转换结果

网友:
TI的LM3S的几百系列是Cortex M3的低端产品,如LM3S811,LM3S611,价格如果上量的话可以到10R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