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有没有用过信捷的PLC,觉得怎样???

楼主(2010-04-03):
和台达的相比,哪一个好一点??

网友:
估计台达的要好些.只用过信捷的文本显示器.

网友:
都差不多吧,信捷的还是不错的。出货量现在是台达的大了。

网友:
lz自己不也有plc的吗,怎么考虑使用其他的牌子啦

楼主:
我没有自己的PLC,只是业余玩一玩一下单片机,平时主要用台达的产品,现在在用信捷的文本,看资料说信捷的PLC不错,而且还可以用C语言编
程,想问一问大伙有没有使用的经验??

网友:
信捷PLC,因为项目的问题,我现在常用,除了编程软件偶尔出点故障,其他硬件上没什么大问题,最重要的是国产PLC性价比好。C语言也用过,不过不太多,顺序功能块还是比较好用的。对于不涉及伺服系统或者环境特别差的地方用用不错。(刚用信捷做了精度要求不高的步进项目,发脉冲还是蛮准蛮稳定的。)

楼主:
价格和台达相差,怎样??

网友:
价格绝对有优势,而且信捷的销售政策也非常好,在这里具体价格不好说,你可以参考下淘宝,一般差不了多少

PLC价格也快接近白菜价了

楼主:
呵呵,刚从淘宝的网站看了一下,确定信捷的PLC比台达便宜许多,楼上有没有好一点信捷的QQ群介绍一下???

网友:
无锡信捷?

网友(2010-08-08):
我用了10几个,感觉还值哪个价钱,毕竟比外国货便宜很多,而且说实话,够用就行呗!
但是质量问题到是没碰到过,还好了,可能我比较幸运?

就是软件功能稍微差点,现在功能也在不断提高中,据说最近出10轴的PLC了

就是支持一下国产品牌

网友(2011-01-06):
顶一下
信捷产品质量还不错

网友(2011-05-10):
回复 楼主:
----------------------------------------------------------------------
我用过一次,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不是很好用,硬件设计不是很合理,如果一个输出口烧了的话,可能其他的同一个芯片上的端口也不能用了。还是台达的好点。

网友(2011-08-28):
台达好很多!!!!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台达是从哪里进的?方便透露一下价格吗?我的邮箱hongxinwei.cn@gmail.com

网友(2011-12-03):
简单控制基本上可以满足,也还算稳定

网友(2012-03-07):
当然是台达的好了。

网友:
质量还过得去,普通开关量用用挺好,但是高速脉冲输出的话,速度高时会有丢脉冲现象(不是每台都有,有时候出现此问题,换一个plc就正常了),最不满意的是断电保持寄存器用2032电池,那个电池质量差的很,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2012-04-15):
简单的开关量输入的过程控制可以用,复杂一点的设计模拟量之类的千万别碰,不是一般的差。编程软件经常莫名奇妙,现在新出的触摸屏编程软件编译时间N久,经常弄到我吐血。2年用了300多套。

网友:
都差不多吧,信捷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2-06-09):
脉冲输出做得太简单了,就用ULN2003做输出,短路或电流大点一定会烧,而且没有光电隔离,很配服他们的胆量,国内随便一个小厂都光电隔离了,高速都用场效应管输出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 外观设计比较方便合理(更换时不用拆线这个 可以直接摘下接线板) 但是注意防雷击的问题

网友:
说句实话,台达PLC虽然不错,但是在线监控和操作的时候很不方便,延迟很多。信捷还行,其它不敢拿来和台达比,在线监控一定要胜于台达!

网友:
比山寨FX的要好一点,致少还没出现有坏点的。

网友(2017-01-18):
是的,603416奥,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