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解决办法】8255不干活,急死幺妹呢,那位

楼主(2010-04-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4;
sbit a1=P2^3;
sbit a0=P2^2;
sbit wr=P2^1;
sbit rd=P2^0;
void com8255(uchar add)//写控制字
{
cs=0;
a1=1;//a1=0;
a0=1;//a0=0;这样才能把控制字写进去,书本上这2个地址信号要1才能写进,怎么要全0才行呢,
rd=1;
wr=0;
P0=add;
wr=1;
}
void pa8255(uchar date)//写PA口
{
cs=0;
a1=0;
a0=0;
rd=1;
wr=0;
P0=date;
wr=1;
}
void main()
{
                 com8255(0x80);
                 while(1)
                 {
                                pa8255(0x55);

                 }
}

网友:
扔掉仿真,上硬件才是王 道

网友:
硬件连对了?没有晶振?

网友:
上PP 才是正道!

楼主:
函数肯定写错了,那位帮我改改

网友:
硬件吧...

8255你这样用效率太低了..

8255得挂总线啊..挂上总线 ,,

举个例子哈,,

#define  8255_A0_Write_COM   xdata  0x8393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吧...
8255你这样用效率太低了..
8255得挂总线啊..挂上总线 ,,
举个例子哈,,
#define  8255_A0_Write_COM   xdata  0x8393

这2效率低的函数时序也不对,能帮忙改下时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8255的时序不太熟悉,,,

你WR接WR,RD接RD..
地址跟片选 根据你设定的外部地址来定..

这样根本就不用考虑时序,,

一条访问外部的MOVX指令就搞定了...

当然C里是访问XDATA的地址..

网友:
老规矩,先上PP

楼主:
a1=0; a0=0; 这样才能把控制字写进去,书本上这2个地址信号要1才能写进,怎么要全0才行呢,

网友(2010-05-24):
片选cs 仔细检查下电路 没记错要加反向器的

网友:
这样连线写程序累自己 用373锁存地址 p0与373连后 接8255 wr rd相应连 a1 a2接p2.0 p2.1 cs与p2.7经反向器相连 通过xdata赋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