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量电路的电流啊?

楼主(2010-04-03):
我现在需要实时显示电路的电流,请问怎么采集一个回路上的电流,微处理器用atmega16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在回路中串联一个采样电阻,测量采样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
你都发在万用表区了,你说怎么测?

网友:
看看万用表的原理就知道啦!    很菜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用万用表串联在电路里

网友(2010-06-21):
简单 短开要量的地方 直接量就可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