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廉价长存储示波器参数和内部简单对比(望大家补充)

楼主(2010-04-03):
最早上市的普源1000E系列,去年中上市的固纬1000A系列,年初上市的鼎阳1000CM系列。此三架马车都标称1GSa/S的最高采样参数和超长存储深度,价格低廉,深受欢迎。 但是。。。。。其实是有明显区别的。取100M的产品的厂家公开资料对比,发现:
1) 单通道1GSa/S采样速率下,普源不能长存储实际存储深度16k, 鼎阳不能长存储实际存储深度40k,固纬可以长存储实际存储深度1M(“在从100μs/div到25ns/div的扫描(Sweep)时间范围内,保证了在最高采样速度、即1G采样/秒下的运行”)
2) 双通道500MSa/S采样速率下,普源长存储深度512k/每通道, 鼎阳长存储深度1M/每通道,固纬长存储深度1M/每通道
3) 长存储下的波形刷新率:普源和鼎阳都没有说明打开长存储是否会降低波形刷新率,但是他们都带有正常存储和长存储模式的手工设置菜单,而固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手工设定(固纬的宣传资料号称打开长存储不影响波形刷新率:“即便在2Mpoint的所有内存中都写入了测定数据,波形更新速度也完全不会下降”)
4) 内部看在ADC部分,普源采用了Cyclone III EP3C5F256C8N(5136LE,256脚)、5片AD9288-40超频到100M、1片IS61LPS25636A-200长存储(国内部分产品是-166), 固纬采用了Cyclone III EP3C16F484C8N(15408LE,484脚)、4片AD9288-100超频到125M、2片IS61LPS25636A-200长存储,而鼎阳目前还没有出现拆解的内部图片,望大家补充。

廉价的长存储数字示波器,是美国三大厂不原意看到的,在大量主晶振都不到20M的单片机开发领域测量数字信号有很大的实用性,而以往都必须购买高端示波器来完成测量,这点确实为广大少米的业余开发者造了福。如果大家已经购买了这些示波器,特别是新出的固纬和鼎阳,也请上自己的测试体验,造福后来者。

网友:
安泰信这个山寨还真不错嘛,估计是LeCory给的技术。
别谈什么美国三大原厂,某仪器行业大拿说过,现在80%的示波器都是普源、固伟和安泰信这三家生产的。三大原厂的低端示波器也是用三大山寨的贴牌货。

楼主:
80%的低端产品,能赚到20%高端产品的钱吗? 人家只不过是用几个打工仔罢了,盏盏自诩就太悲哀了

网友:
查了一下报价,看好固纬1000A系列。
其实超频什么的,只要实际性能指标没有虚标,就不能算是以次充好,只是的产品内部的实现手段而已。现在intel的i系列cpu也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自动超频的

网友:
固纬的要多少钱?

楼主:
我自己补充以下:

1)普源和鼎阳都有每个通道的输入信号进行数字滤波功能(高通、低通、带通、带阻),固纬的没有
2)固纬有触发延迟采样(Delay)功能,可以在触发后等待n格时间后启动采样(当需要采集触发后过一些时间的详细波形),鼎阳看说明书没有,普源不知道有没有?
3)固纬没有Sinx/X波形抖动插值功能(仅美化而已), 并且不能手动设定实时采样和等效采样模式(单次就变实时,连续就变等效)
4) 固纬可以1Gs/S速率在25ns/DIV以下单通道采样2M点, 在25ns/DIV以下双通道1Gs/S采样1M点???(有网测说500Ms/S)
   鼎阳可以1Gs/S速率在50ns/DIV以下单通道采样40k点,在50ns/DIV以下双通道500Ms/S采样1M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证据吗:三大原厂的低端示波器也是用三大山寨的贴牌货。

网友:
从指标看,固纬好,淘宝没找到这1000A的型号

楼主:
三大系列的价格分析:
1)50-60M:普源1052E,鼎阳1062CM,固纬1062A,普源在带宽和速率上处于劣势,鼎阳性价比高,固纬一台的价可以买到两台鼎阳不值

2)100M:普源1102E,鼎阳1102CM,固纬1102A,普源量大市场认知度高,鼎阳存储深度大价格却更低,固纬价格贵了50-70%

3)150M:鼎阳1152CM,固纬1152A,普源没有这个档次的产品,固纬性能更好,价格只比鼎阳贵了几百,考虑到带宽大的示波器更要高采样率,固纬较优

网友:
看好固纬是因为它是台湾血统且相对TEK低端机高得多的性价比

至于普源1052E,一台比中低端智能手机还便宜的示波器大家就别抱太大期望了,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顶起,
LZ的意思,鼎阳不错喽?
希望有更多有关的使用体会,数据对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证据吗:三大原厂的低端示波器也是用三大山寨的贴牌货。

随便举个例子吧,力科WaveAce系列跟安泰信/鼎阳DS1000CE系列从外壳到参数完全一摸一样。而用这个壳子的安泰信/鼎阳DS1000C系列比WaveAce早上市1年。我猜测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力科看上了安泰信的示波器,觉得还不错,就向安泰信转移了部分低端示波器的技术。因为代工WaveAce之前,安泰信跟其他国产厂家一样,最高只能做到100MHz带宽,而代工以后,就达到了30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像不一样,TEK从DPO、MSO系列都有这Delay功能,需要先在菜单启动,然后调整延迟出发的时间(us\ms),我理解这个设定的启动采样是从触发+延迟时间开始,也就意味着实际采样区域可以脱离触发点!而TEK的低端数字示波器左右调整旋钮,感觉是在整个采样区域中移动触发点的前后位置,但是触发点不能离开采样区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也用过高低端产品的用户说说

网友:
多谢楼主,很有参考价值的比较~~~

网友:
买仪器与买家用电器是完全不同的,要综合质量品牌口碑性能价格多方面考虑,优利得鼎阳的价格一直都比普源低的,很正常,倒是固纬最近市场动作比较多,可以关注。
如果只看技术指标,泰克TDS系列一台都卖不出去了~

楼主:
楼上的,普源的质量或许可能比鼎阳稍微好那么点,要说普源给安捷伦做示波器,鼎阳也给力科做,在质量控制上肯定也还算可以,国人听上去安捷伦比力科出名,但是力科实际上在高端示波器领域更强大。至于1102E和1102CM的问题,普源1102E出来早口碑不错,是国产低价深存储的领头羊(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廉价深存储的代表)。而鼎阳1102CM是在安泰信1102CA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作为后起的竞争者,是必须在参数上有所超越的,否则拿什么去竞争呢?所以1000CM系列出了三个型号,60M的各方面参数胜过普源50M,100M的除了深度大1倍其他参数差不多(价格还便宜400),还出了一个150M(抬高身价的东西,估计厂家也没有指望有人买)。我希望普源也能推出1000E的升级版本,这样国产的产品才能不停地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公司有DS1102D和DPO2014,其实2014在该设置上给我的感觉并不好,因为要想展开屏幕左半边的内容,还得旋转放大器那个旋钮。反而像12楼说的那样,DS1102D移动水平触发箭头的方式更加方便一些。
另外DPO2014的时间轴平移的加速算法也有问题,想让他快的时候不够快,不想那么快的时候飞快的。
当然,可能与我的水平不高也有关系。
另外普源还有一点比较好,按下Stop键以后,不是立刻停止,而是等扫描结束才停;如果想立刻停,双击即可。这点和安捷伦的HP54645A相似,我比较喜欢。Tek DPO2014是否能这样设置,不太清楚。

网友:
刚买了一台普源DS1302CA,花了14000,用起来的感觉的DS1102E是一样的。

网友(2010-05-16):
szcs兄,您好!
    想选一台数字存储示波器:在普源DS1052E与鼎阳SDS1062CM之间犹豫,想听听你的意见

楼主:
鼎阳的东西新出来软件可能还有BUG,普源经过了3年考验应该稳定了。从50M的情况看鼎阳比较超值,首先带宽大其次存储深度大。但100M的机型看,参数相差并不太大了,普源有可靠性高的优势。

网友:
看到zlg博客 他准备要进军示波器行业了

网友:
那个底噪最好?有没有温飘问题?

网友(2010-07-14):
100MHZ的三款中固玮的最贵,得6000大洋以上。 普元的2800大洋。 安泰新的20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