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开关机电路分析

楼主(2010-04-03):
前不久有网友发了个DIY晶体管测试仪的电路,现在我将其中用到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分析如下:

电路工作流程如下:
A、Key按下瞬间,Q2、Q1导通,7805输入电压在8.9V左右,7805工作,输出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
B、单片机工作后,将最先进行IO口初始化,IO1设为输入状态,启用内部上拉;IO2设为输出状态,输出高电平。这时Q2、Q3导通,LED1发光,7805能够正常工作,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
C、当Key再次按下时,检测IO1电平为低,单片机可以通过使IO2输出低电平,Q2、Q3不导通,此时7805输入电压几乎为0,单片机不工作,系统关闭。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2010-06-24):
good根据作者的介绍说,这个电路待机电流是nA级的。

网友:
大致是这样工作的。但在最开始时,Key按下瞬间,Q1不会导通,因为开始没电,那个所谓的上拉电阻形同下拉。。只是Q1的BE端PN结使Q2导通。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

MARK 单键开关机
MARK 一键开关机

网友:
将R3移到到Q3的基极将更稳定

网友:
个人认为Q2换成MOS管会更好,MOS开关效应好

网友:
看不到图,mark回去看下

网友(2010-08-14):
C、当Key再次按下时,检测IO1电平为低,单片机可以通过使IO2输出低电平,Q2、Q3不导通,此时7805输入电压几乎为0,单片机不工作,系统关闭。
-----------------------------------------------------------------------------------------------------------------------I01怎么会电平为低?分析不了.....求解!!!!!!

网友:
高人,可以用用.

网友:
呵呵,干嘛不用自锁开关呢...

网友:
不错,经典电路

网友:
方法是好     不过想想  何必这么麻烦呢    直接用个按下可卡住的开关直接控制电源的开关不是一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法是好     不过想想  何必这么麻烦呢    直接用个按下可卡住的开关直接控制电源的开关不是一样么?

你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按钮,但有同样大小的开关吗?!

网友:
初来乍到 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负载大时 Q2 会不会容易烧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tks

网友:
当不想用软件来控制时,可以考虑用触发器,比如74LS74。

网友:
好图要顶啊!

网友(2010-10-19):
负载大 估计 要烧

但 是 好图!!!!!!

网友:
由于有Q1的BE极存在,KEY如果一直被按在那,关不了机吧,虽然单片机将自锁端(IO2)输出关闭了
这些电阻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自锁开关

网友:
mark 一键开关机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B:
c、当key再次按下时,检测io1电平为低,单片机可以通过使io2输出低电平,q2、q3不导通,此时7805输入电压几乎为0,单片机不工作,系统关闭。
-----------------------------------------------------------------------------------------------------------------------i01怎么会电平为低?分析不了.....求解!!!!!!

LED1压降一般在1.5V左右,按下key时,自然会使Q1的BE结导通,因为没有限流电阻,会使Q1饱和,CE压降直逼0.3V,近于为电平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致是这样工作的。但在最开始时,key按下瞬间,q1不会导通,因为开始没电,那个所谓的上拉电阻形同下拉。。只是q1的be端pn结使q2导通。

为什么Q1不会导通??

网友:
参考别人的画的,这样不知道可以不?用了双二极管BAT54,压降很小~MCU内部上拉·

网友:
84的这个明显比LZ的好,呵呵~
原来自己做的时候是用了3个三极管来控制DC/DC的en端,基本上锂电池供电的电路。只要理解这个道理,可以随便设计。网上有很多mp3,mp4的原理图中的设计有别具一格。

网友(2011-10-28):
回复 网友D:
84的这个明显比lz的好,呵呵~
原来自己做的时候是用了3个三极管来控制dc/dc的en端,基本上锂电池供电的电路。只要理解这个道理,可以随便设计。网上有很多mp3,mp4的原理图中的设计有别具一格。

84的这个明显不能用,开机可以,开机后三极管是导通的,但Poff端怎么检测都是低电平,怎么维持?? 又怎么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此小,这个我喜欢

网友:
有时间用用,不错的电路!谢谢!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84楼的原理? 我没看懂

网友(2012-02-17):
楼主的图应该是不能直接应用,Q2我用9015,上电就通.需要更改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