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第二版示波器FPGA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0-04-03):
感谢!

楼主:
能讲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控制、采样控制、显示控制
除了键盘由单片机控制之外所有功能都是由FPGA来控制和处理的,因为在FPGA内部建立了32bit的NIOS II CPU软核。

楼主:
谢谢魏坤同学!

网友:
为什么不不用FPGA处理键盘呢?

网友(2010-08-01):
是的,似乎加了一个CPU单独处理键盘,有点浪费了,还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似乎加了一个cpu单独处理键盘,有点浪费了,还请指点!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还有别的用处,可以用来采集电池的电压,可以省一片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