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没事瞎折腾了个低通滤波器 挺有意思

楼主(2010-04-03):
下面弄了个理想导电的地,中间弄了块不知道是什么的介质,上面是三条铜条。长100mm,宽20mm。
这个是画的模型

这个是得出的S12曲线

是不是随便画个什么形状的东西弄俩端口,仿出来都这样啊?
本来是记得一个文章说的带通滤波器的样画的,出来曲线了,我就给它改成低通了。

网友:
高科技,来个实物..

网友:
超高频啊~~~口水~~~

网友:
LZ用的啥仿真软件?

网友:
hfss 不错呀 仿真和设计滤波器的话再转个 ansoft 的designer 里面有滤波器的计算向导 直接能生产 拓扑尺寸。
不过俺从来都没有用过 只是看过;俺设计的都是同轴的带通滤波器 仿真还真想当麻烦。滤波器的难点在调试上。很费时间。

楼主:
我真的真的不懂,这就是我瞎画的。也不是上面兄弟说的什么超高频,本来资料上是2G的带通滤波器,我凭印象画的,大家看2G那里,啥也不是,于是我就让它扫到100G,没想到出了个低通的模样,就拿来炫耀了,稍微懂点的人肯定能看出来。我也不会做实物。中间的介质是在软件里随便选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网友:
几乎任何导体,都可以讲具有低通特性,要是无上限频率的话,岂不是用电线传THz信号都可以了!

网友(2010-10-28):
传输线的感性跟容性较小,所以谐振频率较大,所以在50G了,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