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老师的状态机,自己编写的4个独立键盘。有连_发功能

楼主(2010-04-03):
学习了马老师的状态机后自己写的键盘子程序。我觉得用状态机做键盘,最好分开写,一个是键盘检测,别一个是键盘功能。我在学习了马老师的键盘程序后自己写了一个,很好用 。

char key_scan()
{  //键盘子程序
        static char key_state=0,key_time,key_old;
        char key_data,key_return=0;
        P1=P1|0x0f;
        key_data=P1&0x0f;
        switch(key_state)
        {
           case 0:
              if(key_data!=0x0f)
                  {          //有键按下
                            key_state=1;
                          key_old=key_data;
                 }
                  break;
                case 1:
                        if(key_data==key_old)
                        {        //确认键盘
                             key_state=2;
                                 key_time=0;
                                 key_return=1;
                                 switch(key_data)
                                 {
                                         case 0x0e:
                                             key_temp=1;// 启动键
                                                 break;
                                        case 0x0d:
                                                key_temp=2;        //加1键
                                                 break;
                                        case 0x0b:
                                                 key_temp=3; //减1键
                                                 break;
                                        case 0x07:
                                                key_temp=4;        //设置键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key_state=0;
                          break;
                        }
                case 2:
                     //
                         if(key_data==0x0f)
                         {        //松开
                           key_state=0;
                           key_temp=0;//无键按下??????????????????????????????????
                //           key_return=1;
                         }
                         else if(++key_time >= 5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state = 3;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break;
                case 3:
                          //
                        if (key_data==0x0f)
                        {
                                key_state =0;
                            key_temp=0;//无键按下???????????????????????????????????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
                                if (++key_time >= 1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time = 0;                        // 按下时间>0.5s,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
                        break;
                }

return(key_return);
}
//键盘处理
void key_down()
{
   key_zt=key_scan();//读键盘
   switch(key_zt)//根据键状态决定功能
                 {
                         case 1:
                         { //        单击
                                 switch(key_temp)
                                 {
                                        case 1:         //开始
                                                do thing;
                                                      break;
                                        case 2:         //单加1
                                                  ci++;

                                                break;
                                        case 3:        //单减1

                                                   ci--;

                                                break;
                                        case 4:
                                                do thing;
                                                   break;
                                        default :
                                                break;
                                 }
                                }
                                break;
                        case 2:
                                {         //连击
                                  switch(key_temp)
                                          {
                                           case 2:         //连加1
                                                ci++;

                                                break;
                                        case 3:        //连减1

                                                          ci--;

                                                break;
                                        default :
                                           break;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网友:
这是我的AD键盘状态机,也是学马老师的,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612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Npng&bbs_id=9999

网友(2011-07-29):
谢谢楼主!!我现在在学习,消化中!!

网友:
用这个代码在我板子上试,是51的。为什么单击的时候,步进不是1,而是好多呢?代码不是带了消抖部分了么? 还有就是我用定时器来扫描,必须是20ms一个周期,不然加减键都没反应,,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连_发功能

能解释连_发的含义吗?怎么样去操作键盘?

网友(2012-02-16):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11-14):
不错,我试了,可以用

网友(2014-10-03):
不错,我试了,可以用.

网友:
如果一个按键短路了,那不是一直停留在 key_state==3 ,并且其它按键也不能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