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2051内部的比较器做ADC转换,AD转换,分辨率12位,稳定度8位,做平均值后可提高。

楼主(2010-04-04):
放假做恒温烙铁,另一研究部分:用AT89C2051的内部比较器做廉价ADC 。
    电路图:

    焊接实验板成品:

    程序:
    视频:wmv格式,为了上传,改成AVI后缀,因此如果双击打不开,请改后缀

网友:
赞!! 简洁实用. 资料完整~~

CCGL学习ing

网友:
大概明白一点,楼主还是说说原理吧。

计数器的时间和电压值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
Q=IT
U=Q/C

网友:
回复 楼主:
Q=IT
U=Q/C
知道了,我回去也算算,这种的AD还没搞过呢,呵呵。

现在是恒压充电吧?0~5V区间的线性度如何?

网友:
电路图和实物有出入啊

网友:
看到一些温控方面的仪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
刚买了2051,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学习了,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
学习了,精度如何?

网友:
学习,这贴应该有裤子穿了

网友:
用什么做传感器的?

楼主:
通过检测电容的充电时间来判断电压的高低。

网友:
我以前用M8做过,但是主控的M8后来用作其他地方了。由于M8的缺货,没有再买
现在又这个,我打算做一个

网友:
这个如果是线性的,电工基础全部要推翻:Ui=Uo(1-e^(1/RC))!!!由:Q=IT;C=Q/U可以推导出:U=IT/C I如何得到?它是一个变化的值。好好学习基础知识吧!

网友:
【20楼】 mon51
积分:20
派别:
来自:
这个如果是线性的,电工基础全部要推翻:Ui=Uo(1-e^(1/RC))!!!由:Q=IT;C=Q/U可以推导出:U=IT/C I如何得到?它是一个变化的值。好好学习基础知识吧
--------------------------------------------------------------------------------------------------------------------------

楼主老人家用的是基本的一个恒流源啊,所以是线性的,不过有些非线性误差

网友:
不错,有空做个汽车电池电压实时显示

楼主:
给电容充电的恒流源还是比较不错的,刚开始给4mA,在0-5V实测±0.01mA。后来由于晶振问题,又调整到1mA。

网友:
是不错,不过有几点误差
1,9012三极管恒流的线性度误差,就是在ce由12v变为6v左右输出恒流的线性度,不过楼主在E接了负反馈电阻,这种误差比较小了。

2, 在电容C10通过9012CB放电时,会剩余0.6V左右的电压,并且会随着温度而变化,不过对精度影响稍微大点

如此简单的电路,要求不太高的场合特别推荐啊

楼主:
电容放电是通过IO不是三极管。

网友:
通过IO啊,也没个限流电阻,
10uf电容通过IO放电,放电瞬间电流蛮大,证明89c2051还不错嘛

网友:
MARK 模拟比较器实现AD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部分的原理不是很明白,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看不懂,楼上的电路,哪位大虾解释一下瑟

楼主:
请楼上2位先尝试自行搜索 恒流源 电路。

网友(2010-05-08):
是一个恒流源电路,LED发正向压降一定,9012的Veb也是一定的,所以电流为两个电压之差/R,这个电流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网友:
楼主10uf通过IO放电既不安全

网友:
温度系数不好,LZ搜一下坛子里LS2051电压表,会有帮助

网友:
不错,这个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
怀疑内部比较器的性能~~

网友(2010-07-02):
呵呵。有意思,
最近也准备用2051做一个AD转换器

网友(2010-12-10):
恒流源电路,比较器转ADC

网友:
进来看2051的AD

网友(2011-08-31):
回复 网友A:

与431比较,成本如何?

网友(2011-12-07):
回去看看恒流源

网友:
建议P1.1口串联一个电阻,比如200Ω。这样放电时安全些。当然充电时的起始电压高了一个确定值。

网友:
有9012的存在,此电路受温度影响会比较大,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P1.1加一个小的限流电阻比较保险一些,当然既然楼主试验过,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我看了一会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现在好多单片机都自带AD,而且也很便宜呀,做一下过采样处理,精度会更高,当然楼主提出思路很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