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开关电源风扇转速控制电路

楼主(2010-04-04):
今天修一开关电源,上面风扇转速控制电路如下,实测效果很好,看看大家能不能用得上,也期待高手能详细分析一下原理。

下面是用Multisim仿真的图片:

网友:
不错不错,是自动控制的!以后可以借鉴一下了!

网友:
借鉴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没看明白  万用表2的电流  为什么会变呢

网友:
温度上升转速也上升?坛子里好像有人发过类似的

网友A:
这个是给风扇调速控制的,有没有能控制风扇停转+调速的呢?

网友:
今天实际测试了楼主的电路,板子是热转印做的,三极管用的9012和9015,稳压管没找到大功率的,两只小功率并联起来凑合用,实际调速效果不错,准备多做几个把电脑机箱里面的风扇升级一下

网友:
呵呵,有专门的这种风扇的,温度高转速快,温度低转速慢,也是用热敏电阻

网友(2010-09-15):
这个电路有适用价值

网友:
不错,装电脑里去

网友:
学习了改天我也仿真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B:
1N4148左边那一部分可以省去,其作用应该是NTC失效或者未接时,让风扇转速最快

网友(2010-10-23):
1N4148左边那一部分可以省去,其作用应该是NTC失效或者未接时,让

网友:
是恒流电路吧?
这是线性的吧?是否会存在转速低的时候功率管发热大的问题?

网友:
同24楼
最好是“压控震荡”

网友:
就是一个线性电源,热敏电阻反馈,现在应该用PWM调速

网友(2010-12-29):
mark,以后用得上

网友:
很不错,值得收藏,希望高手能讲解一下!

网友:
mark,以后用得上,有PWM控制的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收下了。本人菜鸟,暂时分析不出来。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实用。

网友C:
我觉得线性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干扰小,pwm这方面差点。

网友:
pwm的可以考虑用555实现,也不难

网友:
好嘢,记认

网友:
mark 有用,收下了

网友(2011-02-23):
那个1N4736是在LA733在失效的时候让风扇还能转,在仿真的时候看到LA733P不通的时候风扇都还有5.01伏。。
那个10uF的电容是不是在刚上电的时候让LA733P先导通,不怎么明白这一点。

----------------------------------------------------------
期待高手来解释一番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1n4736是在la733在失效的时候让风扇还能转,在仿真的时候看到la733p不通的时候风扇都还有5.01伏。。
那个10uf的电容是不是在刚上电的时候让la733p先导通,不怎么明白这一点。
----------------------------------------------------------
期待高手来解释一番

12V-6.8V=5.2V  明白了吗,    10UF电容起滤波作用 。

网友:
回复【51楼】tcp1985 你是不是党员         (还好我是无党无派)
那个1n4736是在la733在失效的时候让风扇还能转,在仿真的时候看到la733p不通的时候风扇都还有5.01伏。---负反饋电阻1.5MΩ 作用
那个10uf的电容是不是在刚上电的时候让la733p先导通--------对的 ,主要啟动用。电容都有滤波作用,但此处不需滤波
                                                        除非12V受切換有波动。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比我做过的要简洁些,类似的东西我给人做过1000多个,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you can build a pwm fan controller using a 555 timer. much simpler and more efficie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实际测试了楼主的电路,板子是热转印做的,三极管用的9012和9015,稳压管没找到大功率的,两只小功率并联起来凑合用,实际调速效果不错,准备多做几个把电脑机箱里面的风扇升级一下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20100416489.jpg) </cente......

今天我也像你这样试验了一下,但一上电风扇就高速运转,然后就降低到匀速运转,为什么一上电就高速运转(热敏电阻在常温下)???你的有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2012-02-26):
那个模拟图的里面的R9  100欧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模拟图的里面的r9  100欧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当负载

ps:想不明白1n4148有什么用的

网友:
用PWM?那冈扇频繁起停不容易损坏吗?

网友:
。。。我正好要用到。。。。

网友:
不知道那个从输出接驱动管基极的1.5M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2-03-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风扇调速控制的,有没有能控制风扇停转+调速的呢?

自己弄个PWM的控制控制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
可能用得着。

网友:
简单实用,不过效率是个问题

网友(2012-12-07):
不错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贴一个简单的...

晕, 上传功能不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N4148左边那一部分可以省去,其作用应该是NTC失效或者未接时,让风扇转速最快 ...

不能省得。那个电路是,当温度较低时(热敏电阻阻值变大)。风扇可以维持一定的转速。一般电脑要求25—30℃风扇维持一个较低转速。30—40℃处于变速区。超过40℃进入全速区。

网友:
监控摄像头上的红外自动控制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滴~

网友:
这电路的仿真可参看以下键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6420&pid=6332254&page=1&extra=#pid6332254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F:
不能省得。那个电路是,当温度较低时(热敏电阻阻值变大)。风扇可以维持一定的转速。一般电脑要求25—30 ...

那如果省掉,那不是恰好实现了温度低的时候,风扇停转的功能么?当然是用在别的场合

网友(2015-10-29):
不错的电路,现在准备开始做温控电路,刚好需要!

网友G:
要我用,我就用SG3525单端输出控制NMOS,误差比较器接成射随器,NTC分压接入
楼主的这个功率管得大啊,放大区工作

网友:
03年的时候,拆过几个开关电源内的风扇控制,就一个热敏电阻,控制三极管b极,驱动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我用,我就用SG3525单端输出控制NMOS,误差比较器接成射随器,NTC分压接入
楼主的这个功率管得大啊,放大 ...

电脑风扇一般不就几十毫安,用不了多大管子。

网友(2017-08-28):
一个电脑风扇的温度感应调速电路仿

网友:
风扇自动调速,不错的参考电路

网友(2018-12-19):
温度高,风扇转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线性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干扰小,pwm这方面差点。

是的,控制正级干扰小,25楼说的很正确,低转速的时候后面的驱动管发热量会很高,时间久有烧管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