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了块F2802的小板,请大家指正,没什么问题就发去做板了

楼主(2010-04-04):
新手,以前没怎么画过PCB,也没接触过DSP,闲来无事,画了块TMS320F2802的小板练练手,请大家看看有没什么错误!先致以谢意!

PCB图,双面,最小线宽10MIL,5CMx9CM,最小系统加232串口方便串口下载,左下角是下载模式选择拨码开关,右上角空了,就随手画了个DA上去 (原文件名:pcb.jpg)

3D图,PROTEL的,呵呵,和EAGLE的差太远了 (原文件名:3d.jpg)

背面,耐水平有限,与坛子上的高手比相形见绌 (原文件名:3D2.jpg)

官方板子上的AD管脚,图中的NUP4201MR6数据手册中说是TVS二极管阵列,用于高速数据线保护,不知道为什么A6A7B6B7四条线上没有加,图中的电阻是什么作用啊,作为AD输入管脚上边不会分压吗??请赐教 (原文件名:AD.jpg)

这些IO上的电阻应该是IO缓冲保护作用的吧,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加有的不加,数据手册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明啊 (原文件名:IO.JPG)

数据手册中上电时序应该是1.8先,这里TPS70102 SEQ管脚接地就是Vout1=3.3先上,与要求不符合,疑问!! (原文件名:ppp.JPG)

TI官方的2808板子(卡式)的原理图ourdev_543592.pdf(文件大小:142K) (原文件名:F2808controlCARD-Schem[R1.4].pdf)

给大家添麻烦了,恳请百忙之中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上传文件奇慢,请大家稍等

网友:
两层板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线好细呀。

网友:
那个TI LOGO咋整的?

网友:
请问F2802多少银两?

楼主:
两层板,走的是有点勉强,电源线没法再加粗了

2802  60大洋
LOGO的做法参见此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49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YXWVU&bbs_id=9999

网友:
复位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7楼】 Eastnorth
积分:21
派别:
来自:
复位是如何处理的?
=====================================================
复位直接电源芯片TPS70151的复位输出信号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