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_delete 删除任务后,提示硬件错误,请大侠帮忙,急

楼主(2010-04-04):
求助:删除任务后,提示硬件错误,请大侠帮忙,急
rt_thread_t getdslparam_task;
void PhyTextCbback(WM_MESSAGE *Msg)
{

        WM_HWIN hWin = Msg->hWin;
        switch(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int i;
                        DIAHUA_GUAJI();
                        LINESWITCH_TO_ADSL();
                        _DemoProgBar();
                        getdslparam_task = rt_thread_create("123456",getdslpara_temp_thread, RT_NULL,2048, 10, 200);
                rt_thread_startup(getdslparam_task);

                        FRAMEWI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初始化对话框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physyflg = PHYSY;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
                                  switch(Msg->Data.v)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Msg->hWinSrc);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进入"信号比特图"
                                                                {
                                                                     ChannelbitInfoCreate();
                                                                         break;
                                                                }
                                                                case GUI_ID_BUTTON1://进入"物理层参数"
                                                                {
                                                                    physyflg = PHYSY;
                                                                     initial_physy_Info(hWin);
                                                                         break;
                                                                }
                                                                case GUI_ID_BUTTON2://进入"误码统计"
                                                                {
                                                                     physyflg = ERROBYTE;
                                                                     initial_erro_Info(hWin);
                                                                         break;
                                                                }
                                                                case GUI_ID_BUTTON3://返回
                                                                {
                                                                     //GUI_EndDialog(hWin, 1);
//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1, 100);
//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2, 100);
//                                                                         PROGBAR_Delete(ahProgBar1);
//                                                                         PROGBAR_Delete(ahProgBar2);
                                     if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

                                                                             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

                                                                         WM_DeleteWindow(hWin);
                                                                         break;
                                                                }
                                                                default:
                                                                {
                                                                     break;
                                                                }

                                                        }//switch(id)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switch(Msg->Data.v)
                        }//case WM_NOTIFY_PARENT:
                break;
                case WM_PAINT:
                {
                        TabDraw();
                        show_physy_value();
                }
                break;

                case WM_DELETE:
                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Msg);
                break;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后来用官方提供的删除线程的例程,软件仿真串口输出是正常的,但是把程序烧写到103ze的片子上,删除函数执行完毕后就一直提示错误,
insh>>t1: 56 Invalid token
finsh>>54         '6', 54, 0x00000036
finsh>>t1: 56 Invalid token
finsh>>54         '6', 54, 0x00000036
finsh>>t1: 56 Invalid token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请ffxz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创建任务是getdslparam_task = rt_thread_create("123456",getdslpara_temp_thread, RT_NULL,2048, 10, 200);
删除任务是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对rt_thread系统的删除功能表示怀疑,希望 ffxz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一下,后来用官方提供的删除线程的例程,软件仿真串口输出是正常的,但是把程序烧写到103ze的片子上,删除函数执行完毕后就一直提示错误,
insh>>t1: 56 Invalid token
finsh>>54         '6', 54, 0x00000036
finsh>>t1: 56 Invalid token
finsh>>54         '6', 54, 0x00000036
finsh>>t1: 56 Invalid token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请ffxz帮忙看看,谢谢

这个是什么错误,这些命令是你输入的?

网友:
LZ是用的ucgui吗?
另外,你的fixedsys的字体是什么弄出来的呢?呵呵。谢谢!

楼主:
用的是ucgui,fixedsys字体是用软件生成的

网友:
insh>>t1: 56 Invalid token
finsh>>54  '6', 54, 0x00000036
finsh>>t1: 56 Invalid token
finsh>>54  '6', 54, 0x00000036
finsh>>t1: 56 Invalid token

这个是不正常的,这说明finsh接收到了你的N次回车输入.
可能你的硬件或是串口有问题乱发数据.

当然,这个和线程删除无关,但得先解决.在仿真中正常的在硬件中会更加正常才对(仿真外设不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学习"RT Thread 网络收音机演示板", 除了卖这套板, 自己还需要准备什么?

网友:
还要准备软件开发环境(MDK 3.8+)、仿真器(*Link)、网线一根、耳机一副或喇叭一只、5V/500mA稳压电源或USB线一根、最好再准备一张SD卡。
如果电脑没有RS232口,还要准备USB串口线一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我的串口连接线有问题,在没有发数据时,串口调试软件上还偶尔冒出00 00 00的字符出来,aozima厉害。还得回头看看我的项目中的任务删除为什么会导致硬件错误,我是在ucgui的界面初始化时建立任务,在ucgui退出界面时删除任务,是不是使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的串口连接线有问题,在没有发数据时,串口调试软件上还偶尔冒出00 00 00的字符出来,aozima厉害。还得回头看看我的项目中的任务删除为什么会导致硬件错误,我是在ucgui的界面初始化时建立任务,在ucgui退出界面时删除任务,是不是使用有问题

说一下,如何提问:
首先需要把你问题的环境描述清楚,使用的平台,外围环境。
其次需要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相应代码是如何的,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而你认为正常的现象是什么样的。

有以上信息,我这边或其他人会对其中一些地方提出一些问题,以寻求进一步的信息然后判断可能的问题是什么(这时候如果你确实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请配合)。

例如你这个问题,
表现出来的现象实际上你没叙述清楚,

“提示硬件错误”到底是如何提示的?提示出来什么,依据什么提示出“硬件错误”

又例如在3楼里我提出的问题:“这些命令是你输入的?”你后面也没相应的回答。因为如果是这种输入,finsh产生这种输出是正确的。

而你这个删除线程的问题:
如果说你创建出来的线程创建了一些其他对象,例如信号量,消息队列对象等,那么直接删除将导致对象内存泄漏。如果你这个线程还依赖于一些全局变量,那么删除再创建则很可能由于一些变量值不同造成行为的不同。RT-Thread的删除线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线程退出的机制和删除线程类似,而线程退出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另外一点,删除线程和线程退出最终都会依赖idle线程,如果idle线程得不到运行(及你的系统中存在一次占用处理机的线程),那么线程将永远得不到删除。

网友:
付一份提问的智慧:
  在黑客世界里,当提出一个技术问题时,你能得到怎样的回答?这取决于挖出答案的难度,同样取决于你提问的方法。本指南旨在帮助你提高发问技巧,以获取你最想要的答案。

  首先你必须明白,黑客们只偏爱艰巨的任务,或者能激发他们思维的好问题。
  如若不然,我们还来干吗?如果你有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玩味的好问题,我们自会对你感激不尽。好问题是激励,是厚礼,可以提高我们的理解力,而且通常会暴露我们以前从没意识到或者思考过的问题。对黑客而言,“问得好!”是发自内心的大力称赞。

  尽管黑客们有蔑视简单问题和不友善的坏名声,有时看起来似乎我们对新手,对知识贫乏者怀有敌意,但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们不想掩饰对这样一些人的蔑视--他们不愿思考,或者在发问前不去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这种人只会谋杀时间--他们只愿索取,从不付出,无端消耗我们的时间,而我们本可以把时间用在更有趣的问题或者更值得回答的人身上。
  我们称这样的人为“失败者”(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有时把它拼作“lusers”)。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志愿者,从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解惑答疑,而且时常被提问淹没。所以我们无情的滤掉一些话题,特别是抛弃那些看起来象失败者的家伙,以便更高效的利用时间来回答胜利者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我们过于傲慢的态度让你不爽,让你委屈,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我们并没有要求你向我们屈服--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喜欢公平交易不过了,只要你付出小小努力来满足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就会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文化中来。但让我们帮助那些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歧视”,我们建议你花点钱找家商业公司签个技术支持协议得了,别向黑客乞求帮助。

  如果你决定向我们求助,当然不希望被视为失败者,更不愿成为失败者中的一 员。立刻得到有效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象胜利者那样提问--聪明、自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只是偶尔在特定的问题上需要获得一点帮助。

  ========
  提问之前
  ========

  在通过电邮、新闻组或者聊天室提出技术问题前,检查你有没有做到:
  1. 通读手册,试着自己找答案。
  2. 在FAQ里找答案(一份维护得好的FAQ可以包罗万象:)。
  3. 在网上搜索(个人推荐google~~~)。
  4. 向你身边精于此道的朋友打听。

  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说明在此之前你干了些什么;这将有助于树立你的形象:你不是一个妄图不劳而获的乞讨者,不愿浪费别人的时间。如果提问者能从答案中学到东西,我们更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周全的思考,准备好你的问题,草率的发问只能得到草率的回答,或者根本得 不到任何答案。越表现出在寻求帮助前为解决问题付出的努力,你越能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小心别问错了问题。如果你的问题基于错误的假设,普通黑客(J. RandomHacker)通常会用无意义的字面解释来答复你,心里想着“蠢问题...”,希望着你会从问题的回答(而非你想得到的答案)中汲取教训。

  决不要自以为够资格得到答案,你没这种资格。毕竟你没有为这种服务支付任何报酬。你要自己去“挣”回一个答案,靠提出一个有内涵的,有趣的,有思维激励作用的问题--一个对社区的经验有潜在贡献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被动的从他人处索要知识--去挣到这个答案。

  另一方面,表明你愿意在找答案的过程中做点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谁能给点提示?”、“我这个例子里缺了什么?”以及“我应该检查什么地方?”比“请把确切的过程贴出来”更容易得到答复。因为你显得只要有人指点正确的方向,你就有完成它的能力和决心。

  ========
  怎样提问
  ========

  ------------
  谨慎选择论坛
  ------------

  小心选择提问的场合。如果象下面描述的那样,你很可能被忽略掉或者被看作失败者:
  1. 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论坛贴出你的问题
  2. 在探讨高级技巧的论坛张贴非常初级的问题;反之亦然
  3. 在太多的不同新闻组交叉张贴

   ----------------------------
  用辞贴切,语法正确,拼写无误
   ----------------------------

  我们从经验中发现,粗心的写作者通常也是马虎的思考者(我敢打包票)。
  回答粗心大意者的问题很不值得,我们宁愿把时间耗在别处。

  正确的拼写,标点符号和大小写很重要。
  更一般的说,如果你的提问写得象个半文盲,你很有可能被忽视。

  如果你在使用非母语的论坛提问,你可以犯点拼写和语法上的小错 --但决不能
  在思考上马虎(没错,我们能弄清两者的分别)

   ----------------------------
  使用含义丰富,描述准确的标题
   ----------------------------

  在邮件列表或者新闻组中,大约50字以内的主题标题是抓住资深专家注意力的黄金时机。别用喋喋不休的“帮帮忙”(更别说“救命啊!!!!!”这样让人反感的话)来浪费这个机会。不要妄想用你的痛苦程度来打动我们,
  别用空格代替问题的描述,哪怕是极其简短的描述。

  蠢问题:
  救命啊!我的膝上机不能正常显示了!

  聪明问题:
  XFree86 4.1下鼠标光标变形,Fooware MV1005的显示芯片。

  如果你在回复中提出问题,记得要修改内容标题,表明里面有一个问题。一个 看起来象“Re:测试”或者“Re:新bug”的问题很难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引 用并删减前文的内容,给新来的读者留下线索。

  ------------------
  精确描述,信息量大
   ------------------

  1. 谨慎明确的描述症状。
  2. 提供问题发生的环境(机器配置、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以及别的什么)。
  3. 说明你在提问前是怎样去研究和理解这个问题的。
   4. 说明你在提问前采取了什么步骤去解决它。
  5. 罗列最近做过什么可能有影响的硬件、软件变更。

  尽量想象一个黑客会怎样反问你,在提问的时候预先给他答案。

  Simon Tatham写过一篇名为《如何有效的报告Bug》的出色短文。强力推荐你也读一读。

  --------
  话不在多
  --------

  你需要提供精确有效的信息。这并不是要求你简单的把成吨的出错代码或者数据完 全转储摘录到你的提问中。如果你有庞大而复杂的测试条件,尽量把它剪裁得越小 越好。

  这样做的用处至少有三点。第一,表现出你为简化问题付出了努力,这可以使你得 到回答的机会增加;第二,简化问题使你得到有用答案的机会增加;第三,在提炼 你的bug报告的过程中,也许你自己就能找出问题所在或作出更正。

   ------------------
  只说症状,不说猜想
  ------------------

  告诉黑客们你认为问题是怎样引起的没什么帮助。(如果你的推断如此有效,还用 向别人求助吗?),因此要确信你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问题的症状,不要加进你自 己的理解和推论。让黑客们来诊断吧。

  蠢问题:
  我在内核编译中一次又一次遇到SIG11错误,我怀疑某条飞线搭在主板的走线上了, 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检查最好?

  聪明问题:
  我自制的一套K6/233系统,主板是FIC-PA2007 (VIA Apollo VP2芯片组),256MB Corsair PC133 SDRAM,在内核编译中频频产生SIG11错误,从开机20分钟以后就有这种情况,开机
  前20分钟内从没发生过。重启也没有用,但是关机一晚上就又能工作20分钟。所有 内存都换过了,没有效果。相关部分的典型编译记录如下...。

  ------------------
  按时间顺序列出症状
   ------------------

  对找出问题最有帮助的线索,往往就是问题发生前的一系列操作,因此,你的说明 应该包含操作步骤,以及电脑的反应,直到问题产生。

  如果你的说明很长(超过四个段落),在开头简述问题会有所帮助,接下来按时间 顺序详述。这样黑客们就知道该在你的说明中找什么。

   --------------

  明白你想问什么

  --------------

  漫无边际的提问近乎无休无止的时间黑洞。最能给你有用答案的人也正是最忙的人(他们忙是因为要亲自完成大部分工作)。这样的人对无节制的时间黑洞不太感冒,因此也可以说他们对漫无边际的提问不大感冒。

  如果你明确表述需要回答者做什么(提供建议,发送一段代码,检查你的补丁或是别的),就最有可能得到有用的答案。这会定出一个时间和精力的上限, 便于回答者集中精力来帮你,这很凑效。

  要理解专家们生活的世界,要把专业技能想象为充裕的资源,而回复的时间则是贫乏的资源。解决你的问题需要的时间越少,越能从忙碌的专家口中掏出答案。

  因此,优化问题的结构,尽量减少专家们解决它所需要的时间,会有很大的帮助--这通常和简化问题有所区别。因此,问“我想更好的理解X,

  能给点提示吗?”通常比问“你能解释一下X吗?”更好。如果你的代码 不能工作,问问它有什么地方不对,比要求别人替你修改要明智得多。

  ------------------------

  别问应该自己解决的问题

  ------------------------

  黑客们总是善于分辨哪些问题应该由你自己解决;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

  曾自己解决这类问题。同样,这些问题得由你来搞定,你会从中学到东西。

  你可以要求给点提示,但别要求得到完整的解决方案。

   ----------------

  去除无意义的疑问

  ----------------

  别用无意义的话结束提问,例如“有人能帮我吗?”或者“有答案吗?”。

  首先:如果你对问题的描述不很合适,这样问更是画蛇添足。其次:由于这 样问是画蛇添足,黑客们会很厌烦你--而且通常会用逻辑上正确的回答来表 示他们的蔑视,例如:“没错,有人能帮你”或者“不,没答案 ”。

   ----------------------------

  谦逊绝没有害处,而且常帮大忙 x

   ----------------------------

  彬彬有礼,多用“请”和“先道个谢了”。让大家都知道你对他们花费时间提供帮助心存感激。

  然而,如果你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礼貌将会增加你得到有用答案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自从本指南发布后,从资深黑客处得到的唯一严重缺陷反馈,就是对预先道谢这一条。一些黑客觉得“先谢了”的言外之意是过后就不会再感谢任何人了。我们的建议是:都道谢。)

   ------------------------

  问题解决后,加个简短说明

   ------------------------

  问题解决后,向所有帮助过你的人发个说明,让他们知道问题是怎样解决 的,并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问题在新闻组或者邮件列表中引起了 广泛关注,应该在那里贴一个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不必很长或是很深入;简单的一句“你好,原来是网线出了问题!谢谢大家--Bill”比什么也不说要强。事实上,除非结论真的很有技术含量,否则简短可爱的小结比长篇学术论文更好。说明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但大可不必将解决问题的过程复述一遍。

  除了表示礼貌和反馈信息以外,这种补充有助于他人在邮件列表/新闻组/论坛中搜索对你有过帮助的完整解决方案,这可能对他们也很有用。

  最后(至少?),这种补充有助于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从中得到满足感。

  如果你自己不是老手或者黑客,那就相信我们,这种感觉对于那些你向他们求助的导师或者专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久拖未决会让人灰心;黑客们渴望看到问题被解决。好人有好报,满足他们的渴望,你会在下次贴出新问题时尝到甜头。

  ----------

  还是不懂

  ----------

  如果你不是很理解答案,别立刻要求对方解释。象你以前试着自己解决问题时那样(利用手册,FAQ,网络,身边的高手),去理解它。如果你真的需要对方解释,记得表现出你已经学到了点什么。

  比方说,如果我回答你:“看来似乎是zEntry被阻塞了;你应该先清
  除它。”,然后:

  一个很糟的后续问题:“zEntry是什么?”

  聪明的问法应该是这样:“哦~~~我看过帮助了但是只有-z和-p两个
  参数中提到了zEntry而且还都没有清楚的解释:<你是指这两个中的
  哪一个吗?还是我看漏了什么?”

   ==========

  三思而后问

  ==========

  以下是几个经典蠢问题,以及黑客在拒绝回答时的心中所想:

  问题:我能在哪找到X程序?

  问题:我的程序/配置/SQL申明没有用

  问题:我的Windows有问题,你能帮我吗?

  问题:我在安装 Linux(或者X)时有问题,你能帮我吗?

  问题:我怎么才能破解root帐号/窃取OP特权/读别人的邮件呢?

  提问:我能在哪找到X程序?

  回答:就在我找到它的地方啊蠢货--搜索引擎的那一头。天呐!

  还有人不会用Google吗?

  提问:我的程序(配置、SQL申明)没有用

  回答:这不算是问题吧,我对找出你的真正问题没兴趣--如果要

  我问你二十个问题才找得出来的话--我有更有意思的事要做呢。

  在看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我的反应通常不外如下三种:

  1.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真糟糕,希望你能搞定。

  3. 这跟我有什么鸟相关?

  提问:我的Windows有问题,你能帮我吗?

  回答:能啊,扔掉萎软的垃圾,换Linux吧。

  提问:我在安装Linux(或者X)时有问题,你能帮我吗?

  回答:不能,我只有亲自在你的电脑上动手才能找到毛病。

  还是去找你当地的Linux用户组寻求手把手的指导吧(你能在这儿找到用户组的清单)。

  提问:我怎么才能破解root帐号/窃取OP特权/读别人的邮件呢?

  回答:想要这样做,说明你是个卑鄙小人;想找个黑客帮你,说明你是个BC!

  ==============

  好问题,坏问题

  ==============

  最后,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怎样聪明的提问;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问法被放在一起,一种是愚蠢的,另一种才是明智的。

  蠢问题:我可以在哪儿找到关于Foonly Flurbamatic的资料?

  这种问法无非想得到“STFW”这样的回答。

  聪明问题:我用Google搜索过“Foonly Flurbamatic 2600”,但是

  没找到有用的结果。谁知道上哪儿去找对这种设备编程的资料?

  这个问题已经STFW过了,看起来他真的遇到了麻烦。

  蠢问题:我从 FOO项目找来的源码没法编译。它怎么这么烂?

  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这个傲慢自大的家伙

  聪明问题:FOO项目代码在Nulix 6.2版下无法编译通过。我读过了FAQ, 但里面没有提到跟Nulix有关的问题。这是我编译过程的记录,我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吗?

  他讲明了环境,也读过了FAQ,还指明了错误,并且他没有把问题的责任 推到别人头上,这个家伙值得留意。

  蠢问题:我的主板有问题了,谁来帮我?

  普通黑客对这类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好的,还要帮你拍拍背和换尿布 吗?” ,然后按下删除键。

  聪明问题:我在S2464主板上试过了X、Y和Z,但没什么作用,我又试了 A、B和C。请注意当我尝试C时的奇怪现象。显然边带传输中出现了收缩,但结果出人意料。在多处理器主板上引起边带泄漏的通常原因是什么?

  谁有好主意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测试才能找出问题?

  这个家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值得去回答他。他表现出了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不是坐等天上掉答案。

  在最后一个问题中,注意“告诉我答案”和“给我启示,指出我还应该做什么诊断工作”之间微妙而又重要的区别。

  事实上,后一个问题源自于2001年8月在Linux内核邮件列表上的一个真实的提问。我(Eric)就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人。我在Tyan S2464主板上观察到了这种无法解释的锁定现象,列表成员们提供了解决那一问题的重要信息。

  通过我的提问方法,我给了大家值得玩味的东西;我让人们很容易参与并且被吸引进来。我显示了自己具备和他们同等的能力,邀请他们与我共同探讨。我告诉他们我所走过的弯路,以避免他们再浪费时间,这是一种对他人时间价值的尊重。

  后来,当我向每个人表示感谢,并且赞赏这套程序(指邮件列表中的讨论 --译者注)运作得非常出色的时候,一个Linux内核邮件列表(lkml)成员表示,问题得到解决并非由于我是这个列表中的“名人”,而是因为 我用了正确的方式来提问。

  我们黑客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拥有丰富知识但缺乏人情味的家伙;我相信他是对的,如果我象个乞讨者那样提问,不论我是谁,一定会惹恼某些人或者被他们忽视。他建议我记下这件事,给编写这个指南的人一些指导。

  ================

  找不到答案怎么办

   ================

  如果仍得不到答案,请不要以为我们觉得无法帮助你。有时只是看到你问题的人不知道答案罢了。没有回应不代表你被忽视,虽然不可否认这种差别很难区分。

  总的说来,简单的重复张贴问题是个很糟的想法。这将被视为无意义的喧闹。

  喧闹。

  你可以通过其它渠道获得帮助,这些渠道通常更适合初学者的需要。

  有许多网上的以及本地的用户组,由狂热的软件爱好者(即使他们可能从没亲自写过任何软件)组成。通常人们组建这样的团体来互相帮助并帮助新手。

  另外,你可以向很多商业公司寻求帮助,不论_公司大还是小(RedHat和LinuxCare就是两个最常见的例子)。别为要付费才能获得帮助而感到沮丧!毕竟,假使你的汽车发动机汽缸密封圈爆掉了--完全可能如此--你还得把它送到修车铺,并且为维修付费。就算软件没花费你一分钱,你也不能强求技术支持总是免费的。

  对大众化的软件,就象Linux之类而言,每个开发者至少会有上万名用户。

  根本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处理来自上万名用户的求助电话。要知道,即使你要为帮助付费,同你必须购买同类软件相比,你所付出的也是微不足道的(通常封闭源代码软件的技术支持费用比开放源代码软件要高得多,且内容也不那么丰富)。

  ----------------

  感谢看到这里的人们

楼主:
多谢 ffxz 耐心解答和指教,问题没有解决,继续提问。
环境:使用的是自己的板子,功能是触摸屏显示、按键响应和一些数据处理。板子上用mcu是stm32f103ze。
软件:采用的是正式发布的rt_thread系统,自己移植的ucgui。现在能够正常显示界面图像
问题:我要实现在一个ucgui界面图形初始化时建立一个任务,在退出该界面时删除这个任务,任务的具体内容如下:
void getdslpara_temp_thread(void *par)
{

  (void)(par);
        while(1)
        {
                 //GetDslParamsProc();原先功能函数先屏蔽
                rt_thread_delay(1);//用这个函数来替代功能函数调试

        }
}

调用该任务的函数在下面:

rt_thread_t getdslparam_task;
void PhyTextCbback(WM_MESSAGE *Msg)
{

        WM_HWIN hWin = Msg->hWin;
        switch(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int i;
                        DIAHUA_GUAJI();
                        LINESWITCH_TO_ADSL();
                        _DemoProgBar();
                        getdslparam_task = rt_thread_create("123456",getdslpara_temp_thread, RT_NULL,2048, 10, 200);
                rt_thread_startup(getdslparam_task);

                        FRAMEWI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初始化对话框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physyflg = PHYSY;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
                                  switch(Msg->Data.v)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Msg->hWinSrc);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进入"信号比特图"
                                                                {
                                                                     ChannelbitInfoCreate();
                                                                         break;
                                                                }
                                                                case GUI_ID_BUTTON1://进入"物理层参数"
                                                                {
                                                                    physyflg = PHYSY;
                                                                     initial_physy_Info(hWin);
                                                                         break;
                                                                }
                                                                case GUI_ID_BUTTON2://进入"误码统计"
                                                                {
                                                                     physyflg = ERROBYTE;
                                                                     initial_erro_Info(hWin);
                                                                         break;
                                                                }
                                                                case GUI_ID_BUTTON3://返回
                                                                {
                                                                     //GUI_EndDialog(hWin, 1);
//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1, 100);
//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2, 100);
//                                                                         PROGBAR_Delete(ahProgBar1);
//                                                                         PROGBAR_Delete(ahProgBar2);
                                     if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

                                                                             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

                                                                         WM_DeleteWindow(hWin);
                                                                         break;
                                                                }
                                                                default:
                                                                {
                                                                     break;
                                                                }

                                                        }//switch(id)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switch(Msg->Data.v)
                        }//case WM_NOTIFY_PARENT:
                break;
                case WM_PAINT:
                {
                        TabDraw();
                        show_physy_value();
                }
                break;

                case WM_DELETE:
                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Msg);
                break;
        }
}

建立任务是该句;getdslparam_task = rt_thread_create("123456",getdslpara_temp_thread, RT_NULL,2048, 10, 200);
删除任务为: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执行完删除任务后,程序就不执行了,串口打印的信息如下:

hard fault on threa?涐?)b砷偮玲倐?崤jR$派?偮亮倐倐倐j?镣?偮擅倐屎2?R捔梢偮羶倐倐倐j?僚?偮亮倐倐倐jR$撩?偮亮倐倐拏jRⅰ蓵厬亖偵仛褏颜蛠毩亖氀厤瓉撺闀伒呩佌蜁憗?b暀褋靴嵀亖*缮缴5)jjjj�jjjjjjjjjjjR挌ⅹ?偮羺侊攻褋??0x00000078 0x00000800 0x00000078 0x000000c8 -02
tidle    0xff ready   0x00000050 0x00000100 0x00000050 0x00000020 000
tshell   0x14 sus餹dtask 0x0c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800 0x0000008c 0x00000032 -02
0x0b r0x00000800 0x000005e0x00000064 0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ffxz ,不知道这样描述的是否清楚

网友:
最后的打印乱码?

你的板子上用的EXT SRAM吗?还有一个,PhyTextCbback函数是在什么地方被调用的,中断中?

楼主:
最后打印的是乱码,板子上用的是sm32f103ze内部sram,PhyTextCbback函数是在一个任务当中调用的。
他是在
void PhyTextInfoCreate(void)
{
        WM_HWIN PhyDialog,modemdialog;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FRAMEWI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TEXT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Fixedsys_16);

        initialPhyInfo();
        PhyDialog = GUI_CreateDialogBox(PhyInfoResourse,countof(PhyInfoResourse),PhyTextCbback,0,0,0);

        FRAMEWIN_AddCloseButton(PhyDialog,FRAMEWIN_BUTTON_RIGHT,1);                //在对话框标题栏建立关闭按钮
}
这个函数中调用的,调用语句为:
PhyDialog = GUI_CreateDialogBox(PhyInfoResourse,countof(PhyInfoResourse),PhyTextCbback,0,0,0);
PhyTextCbback为ucgui的回调函数。

这个函数void PhyTextInfoCreate(void)是在

void AppInfo(void *par)
{
        int term;
        int XSize = LCD_GetXSize();
        int YSize = LCD_GetYSize();
        int XMid = XSize / 2;
        int YMid = YSize / 2;
        int KeyVal;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GUI_GREEN GUI_BLUE
        GUI_Clear();
        GUI_Touchinitial();
        GUI_TOUCH_SetDefaultCalibration();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设置桌面颜色
        initialdesktop();
        WM_SetCallback(WM_HBKWIN,CbBkWindow);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使用存储设备刷新
        hWinDesk = WM_GetDesktopWindow();                                        //获得桌面窗口句柄

        term=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3);//后备寄存器

        DesktopInfoCreate();
        MyInitial();

        //GUI_DrawBitmap(&bmpon,0,0);
}

上面的函数是在下面这个函数中调用:

void 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time_t now;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Font(&GUI_Font6x8);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bgPower3,220,0);//   电量

                                time(&now);

                                GUI_DispString  (ctime(&now)+10);//时分秒
                        //        rt_kprintf("%s\n", );//时间显示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hWinDesk
                            break;
                case WM_NOTIFY_CHILD_HAS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switch(pMsg->Data.v)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单位转换
                                                                                     PhyTextInfoCreate();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主菜单
                                                                                     LanpingInfoCreate();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存储记录
                                                                                     BOHAOCreate();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3://系统关机
                                                                                                while(1)
                                                                                                {
                                                                                                    MACHINE_OFF();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1://物理层测试                        TouchCalibration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上面这个函数是在初始化完硬件后建立任务调用如下: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rt_thread_t init_thread;

        /*建立初始化任务*/
        init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init",rt_init_thread_entry, RT_NULL,512, 8, 20);
        rt_thread_startup(init_thread);
        /*建立键盘扫描任务*/
        AppTaskKbd = rt_thread_create("kbd",AppKbd,RT_NULL,512,9,100);//512
        rt_thread_startup(AppTaskKbd);
         /*建立界面刷新任务*/
        AppTaskInfoUp = rt_thread_create("Infopdate",AppUp,RT_NULL,2048,11,100);
        rt_thread_startup(AppTaskInfoUp);
                /*建立交互界面任务*/
        AppTaskInfo = rt_thread_create("AppInfo",AppInfo,RT_NULL,2048,10,100);//2048
        rt_thread_startup(AppTaskInfo);
        /*建立秒周期任务*/
        SecondTask = rt_thread_create("secondtask",AppSecondTask,RT_NULL,2048,12,50);//2048
        rt_thread_startup(SecondTask);

                /*系统互斥量调试用函数*/
        //        thread2 = rt_thread_create("tasd2",thread2_entry, RT_NULL,512, 15, 5);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2);
//                        thread1 = rt_thread_create("task1",thread1_entry, RT_NULL,512, 16, 5);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1);

        return 0;
}

楼主:
总结一下顺序 :系统启动后硬件初始化,启动任务
AppTaskInfo = rt_thread_create("AppInfo",AppInfo,RT_NULL,2048,10,100);//2048
任务AppInfo中调用
void PhyTextInfoCreate(void)
在void PhyTextInfoCreate(void) 中调用 void 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PhyTextCbback,是否清楚,
PhyTextCbback是在任务中调用的

网友:
你可以将getdslpara_temp_thread函数中的实现逐步精简,PhyTextCbback任务也精简,这样来调试下。

网友:
嗯,应该是被OS时钟中断抢占了。你先做关中断然后再删除任务吧。

level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rt_thread_delete(thread);
rt_hw_interrupt_enable(level);

楼主:
加上关闭中断的提示为:
hard fault on thread: Infopdate
psr: 0x61000000
pc: 0x08005fa0
lr: 0x08005f95
r12: 0x00000000
r03: 0x200097f4
r02: 0x00000000
r01: 0x00000000
r00: 0x00000020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123456   0x0a init    0x00000200 0x00000800 0x00000200 0x000000c8 -02
tidle    0xff ready   0x00000050 0x00000100 0x00000050 0x00000020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228 0x00000800 0x00000228 0x00000064 000
secondtask 0x0c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800 0x0000008c 0x00000032 -02
Infopdate 0x0b ready   0x00000078 0x00000800 0x00000628 0x00000064 000
kbd      0x09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200 0x00000078 0x00000024 -02

我的qq361858643,论坛上交流及时性不太好希望能在qq或电话上联系,大侠有联系方式方便告知最好了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了,经过跟大侠的一晚上的交流,终于解决了。原因是我对ucgui的理解不够,删除了两次线程,第一次在

case GUI_ID_BUTTON3://返回
{
     //GUI_EndDialog(hWin, 1);
//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1, 100);
//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2, 100);
//  PROGBAR_Delete(ahProgBar1);
//  PROGBAR_Delete(ahProgBar2);
                                     if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

     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

第二次在
case WM_DELETE:
rt_thread_delete(getdslparam_task);
        getdslparam_task = RT_NULL;
break;
非常感谢ffxz 的大力相助,才得以解决,了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