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L串行传输

楼主(2010-04-04):
各位大侠,请问下,有谁做过基于FPGA的并行数据转成PECL的串行输出的项目么?
就是FPGA的并行数据通过串并转换成串行数据,串行数据通过外接转换芯片变成PECL串行输出。现在我要把转换芯片内嵌到FPGA芯片中,用Verilog代码实现。
有哪位大侠能给下指导思想么?PECL结构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
把芯片嵌入fpga内部,那你好好看看pecl电压 和fpga电压。让fpga直接输出pecl有点困难
可以试试输出LVDS,然后耦合一下

楼主:
可能是我的表述没有说清楚,其实我是想通过Verilog去是实现这个转换过程,传输端涉及驱动器的设置,接收端涉及到一些峰值检测,自适应均衡,比较器以及NRIZ等信号处理,
这些方面都只是知道概念,如何具体实现基本没什么概念,呵呵。
   还是谢谢你的解答,不管怎么样还是增长了接口电平标准及接口设计的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