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对TLC3578操作的求助,碰到了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0-04-04):
哪位帮我看一下这个VHDL的程序,实在不知道咋搞了
我是用FPGA对一个叫TLC3578的AD读数并暂存,然后让DSP读走,其中3578是带中断的SPI接口。使用要求是要先初始化然后才能正常工作。
初始化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默认的上电后SDI引脚保持2*16个以上的SCLK周期的高电平,另一种是写入“1010************”命令
我的程序是SDI引脚初始值设为1,对原始时钟计数400次以上(SPI接口时钟是对原始时钟的10分频)达到初始化的目的。然后在一个进程(原始时钟触发)中按位读数据,在另一个进程(原始时钟触发)中按位写下一次的AD通道选择,在第三进程(中断引脚触发)中进行AD通道转换和数据暂存。
因为仿真时钟频率设不了太低不能完全看到我的数据发送是否正确,所以把400改成32缩短长度意思一下,但是我发现当我分别改成64和128时居然结果大不相同,SDI引脚似乎有竞争,跳变很诡异。
为了避免错误是因为我对手册的误解,我把程序和3578的手册附上了,请熟悉VHDL语言的帮忙看一下。
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VHDL语言是要求太严谨了还是不成熟,为什么我经常会发现当我对另一个进程修改的signal变量使用(不修改,仅判断)时会影响其他的进程呢,比如说我的程序我把400改成128,居然对我的SPI时钟产生了影响。这可是两个除了公用原始时钟以外毫无关联的进程啊。

注: 我所说的400修改为32、64或128在程序的第146行。
手册:
我的程序:

楼主: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是我的仿真时间设置问题,我设了400M的时钟,原来是被不能延长总仿真时间逼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找到了延长总仿真时间的设置,后来经过好一阵努力终于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