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while(*p) 这条语句

楼主(2010-04-04):
马老师您好,迫不得已有得来请教了

//向Tx_Buffer写入字符串数据(变量)
void Put_Variable_string_Into_Tx_Buffer(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Put_byte_Into_Tx_Buffer(*p++);
           }
}

这个函数中 while(*p) 我觉得有很大问题,当p数组中含有0x00(是数据,不是停止符)时,0x00后面的数据是不是就不会发送了?
我用一个测试数组测试得到了我预期的效果,遇到0x00 就会停止发送。
如果采用while(*p != '/0') 呢?
我用AVRStudio 观察了反汇编,如下

所以我就认为 '/0' 和 0x00 是一样的,不知马老师怎么解决?

网友:
'\0' 就是0x00 :)

网友:
'\0'在语法上等于(signed char)0
0x00在语法上一般等于(unsigned char)0

进行比较的时候,是相等的

楼主:
昨天和同学讨论了,因为我要发送的数据是一(指令+参数)串,其中经常会有0x00 数据出现,用while(*p)判断就行不通了,最后只好改成如下:
void Put_Variable_string_Into_Tx_Buffer(unsigned char n,*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Put_byte_Into_Tx_Buffer(*p++);
}
事先定义要发送的字节,即使里面含有0,也能正确发送

网友:
LZ的函数是“向Tx_Buffer写入字符串数据(变量)”

按标准的“字符串”定义,字符串中是没有0x00的,它应该是ASCII表中可显示字符以及个别控制字符(如0x0d,0x0a)构成。所以标准的“字符串”是以0x00作为结束符的。“字符串”中的空格是0x20。

LZ定义的数据包是一(指令+参数)串,其中经常会有0x00 数据出现,那就不是“字符串”了,应该叫做二进制数据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知道怎么做,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经过马老师的详细解答,小菜知道了,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