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开关的关频率最高时多少

楼主(2010-04-04):
我知道水银开关倾斜到一定的角度就会导通(开关闭合)
但是我想知道他的最高开关频率是多少。。有没人告诉我?
他的开关频率可以达到10HZ吗?

网友:
用加速度传感器+比较器应该更保险一点吧

网友:
开关频率可以达到10HZ。看你的翻转速度了。

网友:
人家都用在做POV上了,肯定是超过10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可以说我听加速度的分量怎样确定倾角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可以说我听加速度的分量怎样确定倾角吗?

下面说的是单轴的。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测量它轴向上的加速度,重力加速度也可以测。
                      ~~~~~~
加速度传感器的测量轴与重力方向有夹角时,测的加速度是个分量,就像咱高中算过的老多的那个斜面上的滑块一样。

这时传感器的得到值是g*cosθ,反过来就能算θ了。

一般传感器输出电压,与轴线上加速度成正比(跟角度是余弦关系),也有数字输出的,spi,iic的都有。

淘宝上搜加速度传感器或者重力传感器,很多。

不知说的可清楚?

加速度传感器比水银还有钢珠的那些强很多,估计最大的劣势应该是成本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