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JTAG找不到,ISP也不能用,什么情况?

楼主(2010-04-04):
我用ULINK2也是找不到设备,然后用ZLG的LPC1100开发板的仿真器跳线出来,也是找不到

但为何JLINK V7 的SWD可以找到0X0BB11477? 这个好好像确实是1114的.难道我自己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吗?我只加了个上拉和一个104电容.
JLINK V8 找不到芯片
焊的两个板都一样的现象,不知道LPC11XX有什么玄机.我用的是QFN33封装的,ISP也不能用,我没有接外部晶振.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还是我焊接时把芯片烧坏了?

高人指点!小弟用各种M3都没有出现过如此问题.
我的原理图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3670.pdf(文件大小:124K) (原文件名:X1v3.5.pdf)

网友:
楼主既然Free拿了周公公的板子就直接去找他们啊。。。

网友:
掌管ISP的那个管脚要拉低,好像是P0.1,才能ISP,NXP的ARM都这样,加密也能删除

网友:
jlink能认CM0?

网友:
可以,就是比ulink2慢很多,都只能用SWD

网友:
P2.0要拉低

网友(2010-06-03):
你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你这个电路不全,不好分析,你能提供完整的电路,和程序分析一下才能好分析

网友(2010-08-20):
应该是SWD方式的

网友(2011-03-24):
ULINK2     LPC1114
  TMS------ DATA
  TCLK------CLK
  GND ------GND

网友:
P0.1拉低,擦出FLASH,然后就OK了。应该是flash的代码有问题,系统sleep。我遇到相同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