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的EEPROM问题

楼主(2010-04-04):
我用MEGA8做个程序,在把数据往EEPROM里写,总共是8个数,发现CPU一要写EEPROM,还没有写完,看门狗就复位,我看了资料,看门狗复位
得需要两秒多,难道写EEPROM,就这样长时间吗?我在写EEPROM段程序里加上WDR语句,这样就正常了,但我不明白怎么写EEPROM这样耗时间呢?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
写EEPROM本身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问题还是出在你的代码上,比如整个代码执行过程中,是否都能保证在小于狗复位的时间内喂狗。

“看门狗复位得需要两秒多”的理解是错误的!看门狗的复位时间是可设置的,最小是16ms,最长是2秒。在系统初始化代码中,必须进行设置,选择合适的复位时间。如果你起用了狗,而没有设置狗的复位时间,那么确省的复位时间是16ms。而写8个字节数据到EEPROM,大约需要64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