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M16+DS1302+1602的程序。调了三天都调不好~~请教一下大家~~~急!!!!!!!!

楼主(2010-04-04):
#include<iom16.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LK PD1
//脉冲线
#define IO PD2
//数据线
#define RST PD3
//复位控制线

#define CLK_H PORTD |= (1 << PD1)
#define CLK_L PORTD &= ~(1 << PD1)
#define IO_H  PORTD |=(1 << PD2)
#define IO_L  PORTD &=~(1 << PD2)
#define RST_H PORTD |= (1 << PD3)
#define RST_L PORTD &= ~(1 << PD3)

#define IO_R        PIND & (1 << PD2)
/*电平读取*/
#define IO_IN        DDRD &= ~(1 << PD2)
/*方向输入*/
#define IO_OUT        DDRD |= (1 << PD2)
/*方向输出*/
#define RST_IN        DDRD &= ~(1 << PD3)
/*方向输入*/
#define RST_OUT        DDRD |= (1 << PD3)
/*方向输出*/
#define CLK_IN        DDRD &= ~(1 << PD1)
/*方向输入*/
#define CLK_OUT        DDRD |= (1 << PD1)
/*方向输出*/

#define LCDa_L1                0x80
//第一行的地址:0x80+addr ,addr为列数
#define LCDa_L2                0xC0
//第二行的地址:0x80+0x40+addr

uchar kk[]={'0','1','2','3','4','5','6','7','8','9'};
uchar y1,y2;

void Delayus(uint US)
{
         uint i;
         US=US*5/4;                           //5/4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for( i=0;i<US;i++);
}
void delay(uint MS)                //1毫秒延时
{
         u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ORTD&=~BIT(6);
         PORTC=com;
         PORTD|=BIT(7);
         delay(1);
         PORTD&=~BIT(7);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PORTD|=BIT(6);
         PORTC=dat;
         PORTD|=BIT(7);
         delay(1);
         PORTD&=~BIT(7);

}

void LCD1602_initial(void)
{
         uchar i;
         DDRC=0XFF;
         DDRD|=BIT(6)|BIT(7);//D4为RS,D5为E
         PORTD&=~BIT(7);
         write_com(0x38);//16*2显示
         delay(5);
         write_com(0x01);//清0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
void LCD1602_gotoXY(uchar Row, uchar Col)
{
         switch (Row)                  //选择行
        {
                case 2:
                        write_com(LCDa_L2 + Col); break;        //写入第2行的指定列
                default:
                        write_com(LCDa_L1 + Col); break;        //写入第1行的指定列
        }
}
void LCD1602_sendstr(uchar *ptString)
{
         while((*ptString)!='\0')                 //字符串未结束
        {
                write_dat( *ptString++);
        }
}

uchar ds1302_read()
{
         uchar i,b=0;
         IO_IN;//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入
         IO_L; //无上拉电阻
         CLK_OUT;
         CLK_L;
         delay(1);
         for(i=0;i<8;i++)
         {
                  if(PIND&BIT(IO))
                {
                          b=b|0x80;//先读低位
                  }
                  else
                  {
                          b=b|0x00;
                  }
                  CLK_H;
                delay(1);
                  CLK_L;
                delay(1);
                  if (i<7) b=b>>1;
                  return(b);
         }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com)
{
        uchar i,a;
        a=com;
        IO_OUT;
        CLK_OUT;
        CLK_L;
        for(i=0;i<8;i++)
        {
          if(a&0x01)
          {
                          IO_H;//先写低位
          }
          else
          {
                          IO_L;
          }
        CLK_H;
        delay(1);
        CLK_L;
        delay(1);
        a=a>>1;
  }
}

uchar ds1302_read_baye(uchar adrr)
{
        uchar aa;
        RST_OUT;
        RST_L;//ds1302_rst=0;
        delay(1);
        CLK_OUT;
        CLK_L;//ds1302_clk=0;
        delay(1);
        RST_H;//ds1302_rst=1;
        delay(1);
        ds1302_write(adrr);//写入地址
        IO_L;//ds1302_io=0;
        delay(1);
        aa=ds1302_read();
        CLK_H;//ds1302_clk=1;
        delay(1);
        RST_L;//ds1302_rst=0;
        return (aa);
}

uchar ds1302_write_baye(uchar adrr,uchar dat)
{
        RST_OUT;
        CLK_OUT;
        RST_L;//ds1302_rst=0;
        delay(1);
        CLK_L;//ds1302_clk=0;
        delay(1);
        RST_H;//ds1302_rst=1;
        delay(1);
        ds1302_write(adrr);//写入地址
        ///ds1302_io=1;
        ds1302_write(dat);
        CLK_H;//ds1302_clk=1;
        delay(1);
        RST_L;//ds1302_rst=0;
}

uchar go10to16(uchar u)//10进制转换为16进制
{
   uchar a,b,c;
   if (u<16)//小于16不用转换
   {
      return(u);
   }
   else
   {
    a=u/16;//取商
          b=u%16;//取模
          c=a*10+b;
          return(c);
   }
}

void cuanhuan(uchar i)
{
        uchar a,b;
        a=i;
        b=go10to16(a);
        if(b>0&b<10)
        {
                y1=kk[0];
                y2=kk;
        }
        else
        {
                y1=kk[b/10];
                y2=kk[b%10];
        }
}

void ds1302int(uchar year,uchar moon,uchar date,uchar hour,uchar mini,uchar sen)//当DS1302第一次使用时要进行设置
{
        RST_OUT;
        CLK_OUT;
        RST_L; //s1302_rst=0;
        delay(1);
        CLK_L;//ds1302_clk=0;
        delay(1);
        RST_H;//ds1302_rst=1;
        ds1302_write(0x8e);
        ds1302_write(0x00);

        RST_L;//ds1302_rst=0;
        delay(1);
        CLK_H;//ds1302_clk=1;
        ds1302_write_baye(0x8c,year);//设置年为08年
        delay(1);
        ds1302_write_baye(0x88,moon);//设置月为3月
        delay(1);
        ds1302_write_baye(0x86,date);//设置日为27号
        delay(1);
        ds1302_write_baye(0x84,hour);//设置时9时
        delay(1);
        ds1302_write_baye(0x82,mini);//设置分为5分
        delay(1);
        ds1302_write_baye(0x80,sen);//设置秒为00秒
        delay(1);
        RST_L;//ds1302_rst=0;
        delay(1);
        CLK_L;//ds1302_clk=0;
        delay(1);
        RST_H;//ds1302_rst=1;
        ds1302_write(0x8e);
        ds1302_write(0x80);
}

void main()
{
        uchar i;
        LCD1602_initial();

        delay(20);
        ds1302int(8,3,0x27,9,0x27,59);//DS1302初始化
        while(1)
        {
                         LCD1602_gotoXY(1,0);
                        delay(60);
        LCD1602_gotoXY(1,0); //在址00开始显示,第一行显示年-月-日
          cuanhuan(ds1302_read_baye(0x8d));
          write_dat(y1); //显示年
          write_dat(y2);
         write_dat('-');

           cuanhuan(ds1302_read_baye(0x89));//读出月份
         write_dat(y1);  //显示月
         write_dat(y2);
         write_dat('-');
          cuanhuan(ds1302_read_baye(0x87));//读出日
          write_dat(y1);//显示日
         write_dat(y2);
        LCD1602_gotoXY(2,0); //在第二行显示时:分:秒
           cuanhuan(ds1302_read_baye(0x85));//读出时
         write_dat(y1); ;//显示时
         write_dat(y2);
         write_dat(':');
           cuanhuan(ds1302_read_baye(0x83));//读出分
                  write_dat(y1);//显示分
                  write_dat(y2);
                  write_dat(':');
           cuanhuan(ds1302_read_baye(0x81));//读出秒
           write_dat(y1); //显示秒
           write_dat(y2);
        }
}

网友:
急的话,就采用CVAVR,有现成的库可以调用,半天就完成。

不急的话,就自己认真的学习,如果能调试出来,是最好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