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FX2N监控命令解释

楼主(2010-04-04):
编写PLC例程,下载Oline=>Write to PLC,监控Oline=>Monitor=>Start Monitor;同时监听PC串口数据,把串口数据剪贴到Wordpad,这样得到约264MB的数据。
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归纳,得出了完整的监控命令解释。

下以其中一例程说明这问题。

左边是梯形图指令,右是下载到PLC的指令码。

点选Oline=>Monitor=>Start Monitor,GX先重复读取PLC版本号、PLC参数,然后再发出监控指令。
监控指令格式:
STX E10  1400 zz nn81 wwww XXXX XXXX ....... ETX CC

字1400是FX2N的上位机命令缓冲区首地址。

字节zz是后续的监控指令字节数,后续的数据是监控指令内容,需监控的寄存器元件和位元件地址,地址数据采小端模式,即字数据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字nn81,表示需监控的寄存器元件数,寄存器元件可为16位或32位。

字wwww表示需监控的位元件元件数。

字XXXX XXXX ....... 表示需监控的寄存器元件和位元件地址,排列是寄存器元件地址在前,位元件地址在后。

CC为校验和。

下表指令码序栏和nn对应;字序栏表示监控元件数据顺序,PLC回发的寄存器元件数据和这里的地址顺序对应;
值得注意的是,位元件栏,即监控指令里位元件地址顺序,表征PLC回发的元件数据从低到高的BIT位排列。

下图是PC读数据命令和PLC回发的元件数据。

PC读数据命令
STX E00 1790 zz ETX CC
zz是PLC回发的元件数据字节数,1790是读PLC数据首址。

PLC回发的元件数据
STX XXXX XXXX ....... ETX CC
寄存器元件数据顺序监控指令里地址顺序对应,16位占一个字,32位两个字,小端模式。
寄存器元件数据后面是位元件数据,每个位元件占一个BIT,其BIT排列顺序按监控指令里地址顺序从低到高排列,小端模式。

下表是据该例程运行时MONITOR,从中选出元件状态变化数据,以验证上面的分析。

下表是据MONITOR数据,分析出的FX2N监控命令所用的软元件地址,也是FX2N内存映象。

监控所用GX版本。

1、GX Monitor只读取FX2N当前屏障所监控显示软元件相关数据,当翻屏时重新发出写入1400缓冲区的E10指令。
     GX Monitor每组监控命令都要读三个寄存器值,但并不显示,它们是D8010当前扫描值(地址0E14),D8012最大扫描时间(地址0E18),D8003内存类型(地址0E06)。

2、在DEVICE BATCH MONITOR,GX读取数据量最大,其STX E10 。。。分两次发出,E10命令写入首址分别为1400、1440。E00命令读取首址也相应为1790、17D0。

3、DEVICE BATCH MONITOR当同时监控寄存器元件和位元件(如TIMER、COUNTER)时,读取相应位元件值,不用E10命令,而是用E00命令直接读取位元件内存数据,不经过1790缓冲区,采用位元件组字节地址。

     DEVICE BATCH MONITOR每组监控命令都要读位元件M8000值(位地址0E00),也并不显示。

4、GX Monitor监控E10命令里元件顺序并不安照屏幕显示顺序,PLC回发数据严格按E10命令里元件顺序排列,位元件数据按E10命令里位元件顺序,从低到高BIT位排列,可参见图“完整的监控命令解释04.jpg”、“完整的监控命令解释05.jpg”。

网友:
支持,那是必须地

网友(2013-05-27):
看不到图呀晕

网友(2013-10-10):
虽然看不到图,但也是很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3-11-12):
bkkman   你好,这个的WORD能不能上传一份

网友:
bkkman   你好,这个的Excel能不能上传一份发我一份也行,谢谢了

网友:
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这个相当有价值。

网友:
好强, 都是自己分析的.
FX2N 和FX1N 有多大区别?

网友(2014-07-03):
太谢谢楼主了,正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2014-12-02):
这也太强悍了。。

网友(2015-03-28):
分析代码正好用到这个,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5-10-25):
MARK 完整的FX2N监控命令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