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网络收音机]关于新版将把IIS2改到IIS3及添加PWM调节背光的功能的通告和旧版的

楼主(2010-04-05):
鉴于STM32的硬件BUG,在IIS2上面使用SLAVE模式时,会吞数据.
后面的版本已改为IIS3,原IIS2的代码会同时被维护(通过board.h进行配置).

如要改为IIS3,可按下图进行飞线:
       GND LRC   BCLK  ADCDAT DACDAT +3.3V EXT_CLK
原IIS2     PB12  PB13  NC     PB15
改为IIS3   PA15  PB3   NC     PB5

对应右边的排针:

PA15  VCC
PB3   PB4
PB5   PB6
PB8   PE6
PE2   PB9
..........

同时新版全启用PWM控制背光,老版需要使用此功能的,请把LCD的背光控制飞线到PB9(TIM4_CH4)
PWM部分的代码暂时还没有开工,但很快就会.

网友:
请问IIS3 SLAVE 还吞数据么?

网友:
IIS3 SLAVE没问题。
不过,STM32跑IIS SLAVE也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STM32不会根据LRCK来确定何时开始发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IIS3 SLAVE没问题。
不过,STM32跑IIS SLAVE也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STM32不会根据LRCK来确定何时开始发数据。

那STM32用于某音频领域基本被否定,剩下只有AM7S和UC3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不考虑USB联机和多采样率支持的话,STM32的IIS Master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例如专门用于44.1k音频重放,那么晶振用11.2896,即可输出准确的采样率时钟。只是收音机项目这两个功能都是必须的,尤其多采样率,所以只能使用带小数分频PLL的CODEC和IIS Slave模式了。

网友:
USB联机为什么对它有影响呢?

网友:
USB要用8M或12M的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