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使用Mega8的设备,有大约10%常常程序丢失,要命了!

楼主(2010-04-05):
很简单的设备,有三个按键,三个led灯,按下按键对应的led灯亮。另通过485与电脑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这100个设备中常出现部分按键无效,灯不亮。但是重新把该mega8中的程序读出来,原封不动的再写进去,一切又工作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估计不是程序下载的问题,应该是电路里复位或抗干扰的问题,MEGA8挺好用的

楼主:
可是虽然按键上的灯不亮,但是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工作指示灯(在定时中断中设置的)一直在闪。而且只是某个按键不行。

楼主:
另,请问高手,我用11.0592的晶振,熔丝应该怎样设置才最好

网友:
工作指示灯(在定时中断中设置的)一直在闪   就说明程序没有丢失。。。
你按键不行是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呢?

网友:
你按键不行是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呢?

---------------------------------

同意ls的说法。

1.一个是程序在哪里卡死了。(程序设计问题)
2.堆栈溢出。

网友:
不是吧?读出来再写进去,难道你没加密?

网友:
程序问题或者干扰问题

网友:
程序丢失,将丢失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回去,能正常工作?

明显程序还在。

网友:
一定是程序里 死在某个循环里了...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2012-11-06):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纠结中。

网友:
貌似跑飞了就是这现象!

网友:
你用的晶振好像没有起作用,还是使用的M8内部时钟。一般M8使用7.3728MHz,已经比51单片快多了~
认真看一下熔丝位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