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发奇想:使用RF通信模块来聊天!不是语音聊天,而是象QQ那样的打字聊天。不知是否可行?是

楼主(2010-04-05):
基本的设备要求我想应该是这样的:2台电脑,2块MCU主板(可以和电脑进行RS232通信),2个RF模块(安装到MCU主板上)。初步想的就是这么多,恳请大家给点想法。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聊天的数据量很小的

网友:
之前坛里有人用rf模块做过短信聊天的,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3867&bbs_page_no=21&bbs_id=9999

网友:
让我想起了李连杰演的电影《鼠胆龙威》里面的一个道具,就是无线打字聊天的。不知道说的是不是那个东西。

网友:
CW应该都熟悉吧.

还有
RTTY
SSTV
PSK

:-)

楼主:
我的设想是通过电脑的,否则如何使用汉字呢?还有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用RF模块来传输文件,比如照片:)

网友:
记得这个很久之前有了,就是那种类似电子词典那种东西,曾经在广告上看过。

网友:
这个不用突发奇想吧,10年前就搞了,   PC 软件+USB(描述为HID,即插即聊)+RFIC+PA(LNA), PC TO PC ,PC TO 手持机,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年前就有?看来自己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哪位有见过,使用过的,站出来说一声,或者给个照片,让我参照下吗

网友:
直接去我网站上看就有了。无线模块+mcu    netusb+PC

网友:
回复 网友B:
CW应该都熟悉吧.
还有
RTTY
SSTV
PSK
:-)

Linux/FreeBSD 里面有个叫 morse 的游戏,在计算机串口上接个收发器就可以聊天了。
aozima,请问怎样才能学会 morse 码?

网友:
语音也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