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uartus ii 9.0 能不能综合MC8051内核?

楼主(2010-04-05):
为什么我综合8051内核时 执行到这里就不动了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altsyncram_mj31" for hierarchy "mc8051_rom:inst1|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mj31:auto_generated"
没警告,也没错误。就是不走了。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还是我电脑不行。

不接ROM,RAM,RAMX时,还是可以过的。

我综合别人写的实例时也是这样。
有没人知道?

楼主:
搞错了,在走!
晕死 这东西综合这么慢!跟牛一样```

网友:
花费FPGA资源做的8位MCU,根本不值得

楼主:
没错!!主要是太浪费资源了,唉

原来是这样! (原文件名:未命名 拷贝.jpg)

网友(2011-06-06):
等着综合的功夫,不会51的都学会了

网友:
MC8051 很吃逻辑资源和RAM块的,找个其他的处理器软核实现吧。
这个软核作者建议使用SYNPLIFY PRO编译。可能是QU2吃不消。

网友:
最近在做mc8051有关的东西,因为一周没有进展了,
我也按照网上资料一步步做的,也没有报错。然后用keil编译应用程序,选择芯片 atmel 的at89c51,也试了Oregano Systems 的那个ip专用的选择,把hex文件加到rom中有这样一个警告:
Critical Warning: Memory depth (4096) in the design file differs from memory depth (20) in the 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 "20100310.hex" -- setting initial value for remaining addresses to 0
我比较了我生成的Hex文件格式与例子中的确有差异:我的如下:
:03000000020003F8
:0C000300787FE4F6D8FD75810702000F3D
:05000F00E4F5A080FBF8
:00000001FF
例程中的:
:20000000758160752400753001120037E52404F524F590E53003F580F5300000E58085B00B
:20002000F025F0F5A012003780DF7520FF7521FFD521FDD520F72275220812002AD522FA88
:01004000229D
:00000001FF

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了,还请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
hex2dual.c ......... C source code for a program to convert a Intel hex file into a text file
                     containing binary entries, 8 bit per line.
keil.dua ........... Converted output file from KEIL simulator containing binary data, 8 bit
                     per line.
keil.hex ........... Output file from KEIL simulator after executing the tc1.asm program.
                     (Caution: The KEIL software adds a li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file, which
                     is not needed - it has to be deleted manually before conversion with hex2dual
                     to have identical files.)
mc8051_compile.do .. Compile script for modelsim.
mc8051_rom.dua ..... Textfile containing the ROM contents for VHDL code simulation.
mc8051_sim.do ...... Simulation script for modelsim.
mc8051_wave.do ..... Wave file for modelsim.
readme.txt ......... This file. Descriptions to ease verification.
regs.log ........... Ouput file after executing the write2gfile.do Tcl script in modelsim.
tc1.asm ............ 8051 assembler program.
tc1.dua ............ Converted 8051 program (can be copied to mc8051_rom.dua).
tc1.hex ............ 8051 program in Intel hex format.
write2file.do ...... Tcl script to write signal values to a text file.

网友(2012-04-11):
你怎么来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