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在windows7下面怎样不能成功的modelsim?

楼主(2010-04-05):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题目读起来很拗口,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这么多问题。哈哈!!!我都不敢安装quartus了。呵呵

网友:
曾经装过windows7结果dxp打不开,遂换回xp。
至于modelsim能不能用还没试验过

网友:
我用的quartus 8.1在win7下能用,modelsim6.5d也可以用。要把软件设成XP SP3兼容模式打开

网友:
可以用,在win7下可以用modelsim 6.5se和questasim 6.5sd!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win7下用编译没问题,但是仿真波形的窗口很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