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启动linux,停在这里了,麻烦大家帮忙看啊看你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05):
我还没有刷文件系统,启动到这一步内核应该还没有加载根文件系统吧,大家看是什么原因

环境变量打印在下面
[u-boot@MINI2440]# printenv
baudrate=115200
ethaddr=08:08:11:18:12:27
tekkaman=bmp d 70000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updata_uboot=tftp 0x30008000 192.168.0.1:/home/tekkaman/working/nfs/u-boot.bin;n
and erase 0x0 0x60000;nand write 0x30008000 0x0 0x60000
bootdelay=3
bootcmd=tftp 30008000 uImage;bootm 30008000
ipaddr=192.168.10.32
gatewayip=192.168.10.6
bootargs=root=/dev/ram rw initrd=0x21100000,6000000 ramdisk_size=15360 console=t
tyS0,115200 mem=32M
netmask=255.255.255.0
serverip=192.168.10.172
bootarfs=root=/dev/mtdblock2 rw footfs=yaffs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115200

Environment size: 568/65532 bytes
[u-boot@MINI2440]#

下面是启动信息
Erasing at 0x6c000 -- 100% complete.
Writing to Nand... done
[u-boot@MINI2440]# tftp 30008000 uImage;bootm 30008000
dm9000 i/o: 0x20000300, id: 0x90000a46
DM9000: running in 16 bit mode
MAC: 08:08:11:18:12:27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0.172;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0.32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673516 (19892c hex)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30008000 ...
   Image Name:   linux2629
   Created:      2010-04-05   7:05:52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673452 Bytes =  1.6 M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4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网友:
只是解压了打包的内核,内核也也还没开始运行哦,估计是打包的内核有问题。

网友:
你使用哪个U-BOOT 。去他们网站说有一个,我下载下来,编译都出问题呀。 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内核中的kernel hacking打开 看调试信息

网友:
mach_type参数

网友:
附上关于改mach_type的
环境mini2440 vivi 自己编译的内核
见附件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mach_type 之前已经改过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上的编译出错看看是不是交叉编译器没有改过来,我之前也是报错,改了下交叉编译器就好了,在顶层目录Makefile中

网友:
内核没跑起来第一句话都没打印,试试去看看配置文件都对了没有,启动的汇编文件里面配置都对了没有,有仿真器可以仿真调试

网友:
明显kernel里面串口都没起来
波特率传对了没

网友:
似乎控制台没输出到串口啊..
试试 console=ttySAC0,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