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rm DSP 比较

楼主(2010-04-05):
本人是新手,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FPGA  DSP  ARM三者各有什么优势,在做工程时该怎么选择?
请高手帮忙做个比较

网友:
高度关注后文。

网友:
我说一句废话啊,工作的时候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

网友:
确实,这三个东东有很多交集。关键看你有多少钱了。没钱玩儿arm,稍微有点钱看看便宜一点的DSP,不差钱的玩儿FPGA。

网友:
我个人理解三个适用场合不同:
1.ARM 用于工业产品和个人消费比较多。ARM 种类比较多。价格便宜!资料比较多。
2.DSP 用于通信行业。高等数学要求高。看重算法。
3.FPGA主要的方向是ASIC和数字IC设计方面。现在FPGA都已经有了软核可以当“ARM”使用,它的软核是可以定制而ARM不同。你可以使用FPGA代替DSP和ARM,就是价格高了点。做FPGA的也没有几家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此行业薪水很高。

网友:
补充, 能用51做的就简单完成.

网友:
当你用ARM DSP处理不了,试下FPGA

网友:
如果对于速度要求非常高,或者对于并行要求非常严格,那么FPGA是不错的选择,而DSP和ARM我感觉主要是价格,很多应用这两种芯片都能胜任。

网友:
ARM侧重于软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型的PC机,它可以支持很多的接口,如USB,SPI I2C,CAN,以太网等等,价格是比较便宜的。适用量产的。架构的话我认为和普通的PC机时一样的,不同型号的可能加入新的功能。最近的也采用HAWARD结构了。
DSP主要是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比如指纹识别,手指头放上去超过10秒你就会很不爽吧,DSP就是做这种运算+实时性的场合的。一般应用,比如音频,视频,生物辨别等。DSP的架构相对于普通的PC,就在于他的数据总线和程序总线是分开的,而且有独立的乘法器,这样运算是很快的。
上面都是对软件编程。
对于FPGA,是对硬件编程的,你是通过修改内部的电路连接来实现特定的功能的。通用性强,最大的特点就是IO口特别多,很多模块能并行执行。而且基于FPGA的嵌入式系统,还有内部的DSP核(性能比专用的DSP还要好),有取代以上两个的趋势。障碍就是价格,功耗和开发难度。
个人认为以后还是FPGA有前途,持不同意见的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谢谢。

网友:
检举:一楼有刷积分的嫌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举:一楼有刷积分的嫌疑。

呵呵,解析得不错,多谢批评指正。

网友:
以上观点同意。。。。

网友:
各位兄弟谁这三个都玩得转,不是跑LED!所以不是你选它,是它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位兄弟谁这三个都玩得转,不是跑LED!所以不是你选它,是它选你。

三个都做过产品

网友:
无语。兄弟打心底时佩服

网友:
CPLD的算不算?

网友:
个人觉得3者各有所长啊 考虑使用场合 开发成本 性能因素等 不好做横向的比较

网友:
在下正在学FPGA,感觉它大有前途。。。。。。。。希望能得高手相助。。。。。。

网友:
就个人的认识,3个“从低档到高档”的排列依次为arm、dsp、fpga;基本上从价格上说是“低档”比“高档”的便宜(当然会存在“低档”里的某些“高端品种”可能会比“高档”里的“底端品种”更贵);一般“高档”的能胜任“低档”的工作,而反过来就不一定能行(并不绝对)。
不过,这3者的特点和面对的任务都区别明显:
arm在这3者里相对性能均衡,但比其他两者某些性能都难以比拟,比如对于dsp的数据处理速度和fpga的高速逻辑及较简单数据的实时处理;相对来说arm更加适合做低速、实施要求不高的运算及较为复杂的逻辑处理,可以取得较高性价比。
dsp适合做较为要求速度和实时性的复杂数据运算处理如图象实时处理等,这些任务在现阶段是arm无法期望的;而弱点也是较为明显:逻辑处理上远不如arm丰富和灵活,速度也不及于fpga。
fpga可以实现更高速的数据实时处理,但在速度能大幅提高的同时可以由于算法的复杂而导致成本的大幅上升。在速度与成本的折中上,dsp会是fpga的可能替代;相反在速度要求的提高上,fpga是dsp的有效改进。

作为非方案性的选择方向,对于价钱敏感的民用产品及低档应用非实时应用,arm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对于高速数据运算和实时算法的实现,如较为复杂的音频算法、图像实时压缩及图像识别等需要大量复杂数据运算,dsp的应用已经相当成熟;而对于更高速的实时数据处理,如实时高速数据链路的纠错、数字基带数据处理等,恐怕fpga会是现实的选择了。

但是在交叉区域,区别不十分明显,一方面“低档”的产品随着技术发展,由于具有原始的成本优势已经延及上一档次的低端应用;而反过来“高档”的产品却由于生产的成熟和大量应用而不断降低成本,也不断向“低端”应用渗透。

仅仅对于某一个应用项目,除非它具有某个明显归类的特征,否则决定使用3者之一都可以是可行;应该如何选择只取决于区别不太明显的价格、市场、开发周期和熟悉程度等“非技术因素”,而不再完全取决于这3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网友:
mark,有时间再看

网友:
产品都有延续性 从单片机往ARM和DSP发展都很多 往FPGA的跨不过价格的门槛和设计软件的习惯框架
然后FPGA貌似集成度不高(什么ADC,USB,以太网) 虽然现在有往all in one的发展趋势。。。

网友:
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

而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比如进行加密解密、调制解调等,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

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灵活性强,由于能够进行编程、除错、再编程和重复操作,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其现场编程能力可以延长产品在市场上的寿命,而这种能力可以用来进行系统升级或除错。FPGA目前的趋势是有代替前两者的可能,在FPGA内部置入乘法器和DSP块,就具有高速的DSP处理能力。在FPGA内置入硬核CPU或软核CPU(Xilinx有powerpc硬核的产品,有microblaze软核。Altera有NIOS II软核)就可以成为既有能实现数字逻辑有适应嵌入式开发的综合性器件了。

网友:
学FPGA的第一天,师兄就给了一本altera III的handbook,七百多页,现在正在狂啃中。。

网友(2011-02-24):
困惑主攻哪个?

网友(2011-09-02):
仔细研究。

网友:
ARM:侧重于人机接口,上操作系统;---》譬如做个平板电脑;
DSP:侧重于数字信号处理;---》譬如照相机,图像处理;
FPGA:侧重于高速逻辑的场合;---》譬如高速数据采集,示波器。

网友:
认识更深刻了

网友:
皆看看后续解析   楼上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觉得奇怪,为什么DSP不能跑界面,和操作系统呢? 除了大材小用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DSP比ARM在结构上少了什么,让他不适合做这些事情??

网友:
arm主要是消费级用的多,dsp注重算法密度大、实时性要求强的地方,FPGA初衷是做逻辑用的,但是发展趋势是里面集成的RAM,dsp硬核,甚至xilinx集成arm的双核处理器。
可见,技术发展使得FPGA成了集大成者。
楼上的,从DSP的名字中可以知道其就是数字信号处理,而数字信号处理无非就是滤波,相乘,FFT。结构都是乘法器,决定了其跟ARM不同,不适合做处理器。

网友:
正在学习FPGA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DSP没有那么多的接口啊,FPGA还能模拟一下。

网友:
不错,分析的挺好

网友:
个人觉得FPGA比较有实用前景

网友:
找工作么,学习arm9+linux,但是未来趋势一定是fpgaimg src=./emotion/em048.gif>

网友(2011-10-04):
正在学fpga

网友(2013-04-17):
正在学习FPGA,感觉好多不会啊,压力山大

网友:
说我见到理解到的,FPGA通讯基带 bbu IC验证 视频等,大公司大城市才行,除了这些行业外,其他的没有丝毫前途,我们那里的一个塞灵死v7  十几万人民币,v6也几万,感觉FPGA全是高速 gmac serdes rapidio ,如果拿FPGA处理些杂散逻辑没什么意义

网友:
列位可能没有全部用过,所以得到的大都是带有偏见的看法。ARM确实满天飞,使用广泛,工业控制,手机,电话,=====,甚至卫星上也有ARM,这没办法,功耗低,成本低是其一大优势。但是ARM的性能算不上强。通信方面DSP+FPGA的比较多,FPGA是实时的,因此常用来处理前端,DSP是VLIW架构,每周期可以执行4条以上指令,因此常用来做数据处理(然而DSP也可以取代ARM做通用数据处理,只不过DSP的GPIO没有ARM丰富,大部分都是专用IO,扩展不便,只能使用数据总线经FPGA扩展)。然而FPGA成本高,因此很多场合使用专用IC作前端,比如专用的集成ADC+FIR的输入芯片,及集成FIR+DAC的输出芯片,FPGA只负责数据通信和系统整合,大大节省成本。

网友:
很受益啊!!!

网友:
使用ARM几年了,决定学点新东西

网友(2013-05-19):
在通往FPGA的路上

网友(2013-10-18):
决定了,打算学FPGA.

网友:
我没用过fpga,我就问问,像一般的控制fpga能胜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