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抑制电动机对nRF905的干扰

楼主(2010-04-05):
用nRF905做了套遥控,接受部分用Mega48控制nRF905并驱动一个直流电机。现在发现有些种类的电机会严重干扰nRF905。因为是电子菜鸟,诚请各位指点。要做哪些方面的抗干扰工作。越全面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因为射频通信的天线靠电机太近,那么让他们距离远点;如果不是电磁场造成的干扰,而是传导型的干扰,那么就需要把电源部分的工作做好了:比如单片机的电源,nRF905的电源,电机的电源,3个电源要注意了!具体的话,我这里也不好说,楼主给个图啊,否则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oe123的热心回复,我估计是你说的传导型干扰。是不是就这两大类的干扰?
电源方面:锂电池供电,用个低压差的三端稳压(7530)直接给nRF905和单片机供电,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FET,电机接电源正极与FE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估计是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电池供应不过来,造成电压跌落很大,从而使得系统工作异常,考虑使用2个LDO分别给单片机和905供电,注意电解电容的使用;FET的边上也要注意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如果还不行,考虑给电机供电的回路中使用电感+电容

网友:
干扰的电磁耦合分为传导耦合和辐射耦合
对于传导耦合,主要还是隔离,比如楼上提到的单独供电,还有控制端口可以加光耦,在些去耦电容和磁珠一类的。
对于辐射耦合,最好的方法是屏蔽,把干扰源加屏蔽,把接收模块加屏蔽,当然注意不要把天线也装到屏蔽盒里去。

当然,有可能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解决不了,做好思想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了几种办法结果都不理想,我想会不会是电机的干扰信号由电源的正极进入三端稳压,三端稳压不能把其中对nRF905干扰严重的信号滤除掉,干扰信号直接进入nRF905。如果在三端稳压后面搭建个低通滤波器,滤除nRF905敏感的杂波会不会解决,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设为多少?再次感谢

网友:
布局注意,大功率和微功率分的开一点。电源处加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