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 BLASTER中无法给93C46写入程程序

楼主(2010-04-05):
在自己做的USBBLASTER,焊好器件后,装好FT245的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SB SERIAL PORT(COM 10)
之后使用,MPROG3。0A
点SCAN后显示如下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1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0

之后打开相应的XX.EPT点写入,显示失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看坛里有朋友说用,EEPROM_Loader.exe
但显示都能成功,但总是读出,
DATA1 = 32767
DATA2 = 32767
DATA3 = 32767
DATA4 = 32767
DATA5 = 32767
DATA6 = 32767
DATA7 = 32767
DATA8 = 32767
DATA9 = 32767
DATA10 = 32767
DATA11 = 32767
DATA12 = 32767
DATA13 = 32767
DATA14 = 32767
DATA15 = 32767
DATA16 = 32767
DATA17 = 32767
DATA18 = 32767
DATA19 = 32767
DATA20 = 32767
DATA21 = 32767
DATA22 = 32767
DATA23 = 32767
DATA24 = 32767
DATA25 = 32767
DATA26 = 32767
DATA27 = 32767
DATA28 = 32767
DATA29 = 32767
DATA30 = 32767
DATA31 = 32767
DATA32 = 32767
DATA33 = 32767
DATA34 = 32767
DATA35 = 32767
DATA36 = 32767
DATA37 = 32767
DATA38 = 32767
DATA39 = 32767
DATA40 = 32767
DATA41 = 32767
DATA42 = 32767
DATA43 = 32767
DATA44 = 32767
DATA45 = 32767
DATA46 = 32767
DATA47 = 32767
DATA48 = 32767
DATA49 = 32767
DATA50 = 32767
DATA51 = 32767
DATA52 = 32767
DATA53 = 32767
DATA54 = 32767
DATA55 = 32767
DATA56 = 32767
DATA57 = 32767
DATA58 = 32767
DATA59 = 32767
DATA60 = 32767
DATA61 = 32767
DATA62 = 32767
DATA63 = 32767
DATA64 = 32767
Read EEPROM OK!!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遇到过的朋友么。

网友:
你板上的ft245是什么型号?bm还是rl?把型号改成你板上的型号有一致才行

楼主:
好像是FT245BL,最后一位看不太清。

楼主:
沉得好快。。。

楼主:
换了块93C46就好了,开始用的是93LC46,真奇怪是什么问题,软件用的是,坛里找的EEPROM_Loader

网友(2011-07-07):
93C46比较混乱。管脚有好几中顺序,所以在购买芯片前要和自己的电路确认好。

网友:
直接用 FT245RL 就省掉了93C46

网友(2013-09-16):
Hi,你好。
看到你之前做过的USB-Blaster,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用的是FT245BL+AT93C46,现在用Mprog能找到器件,写固件的话会出现Not Device Found.
然后用EEPROM写入文件,在读取EEPROM的值会发现部分值变化。用Mprog读EEPROM发现只写入了部分的值。

不知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请教

网友:
Mprog能找到器件,写不进去
很大原因是93C46或56坏了 周边电路问题
还有93C46这个容易掉EEPROM
烧录过程有时会丢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