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能人推荐一下做四轴的电机

楼主(2010-04-05):
想做一个四轴,我看有些人用的那种扁扁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人知道么?
最好给推荐一下好用的电机,谢谢了!
打算买几个试试,稍微贵一些也可以
还有就是我想用外转的,kv值应该怎么选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acb19acede4a3bc1fde578e4726a352.jhtml?cm_cat=0

看看这个,KV值是700,我也是新手,好像低KV的电机+大一点的桨效率会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在琢磨买几个电机呢,但是不知道那个好用一些

网友:
不客气,你的电调是怎样的?

楼主:
手头有几个gsmodels的25A电调,也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