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ubantu)下开源数控系统EMC2的源码emc2_2.3.3.tar.gz 11.7MB 如何上传?

楼主(2010-04-05):
Linux(ubantu)下开源数控系统EMC2的源码emc2_2.3.3.tar.gz 11.7MB 如何上传?

网友:
注意,EMC2用的是打了RTAI补订的ubuntu,所以他们一般建议直接下载ISO来安装整个系统,如果是自己装,要搞定RTAI先。

网友:
这个不用上载吧。给个link就行了,还总能下到最新版的。要不然会有人效仿上载Linux原码了。

网友:
印象中ubuntu的软件包管理器里面有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Linux(ubantu)下开源数控系统EMC2的源码emc2_2.3.3.tar.gz 11.7MB 如何上传?

乌班图 写错了吧! 应该是 ubuntu !!! 呵呵

网友:
关键是RTAI,我以前自己编译过,就是这个RTAI不好搞定,特别是你移植的话很麻烦。个人意见是修改上层的一些东西绕过RTAI,可能会方便点。

网友(2016-05-26):
这个软件没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