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白光能用交流24V吗?

楼主(2010-04-06):
白菜白光T12烙铁头的控制器能用变压器输出的24V吗?坛子里貌似都用的开关电源,要咋改?

楼主:
回复 楼主:

呼唤大侠

网友:
这里可能玩T12的人不多,去手电筒论坛问吧,那里几乎人手一个或N个。

网友:
不可以,要用直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手头有个100W的环变想利用起来,那可以整流成直流再用吧?滤波电容最少要多大呢?

网友:
还是去手电论坛问616xd吧,他的旺旺号也是这个。这儿的人不专业,哈哈。

网友:
滤波电容耐压值要比你的环变整流输出电压大

选1000UF以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去手电论坛问616xd吧,他的旺旺号也是这个。这儿的人不专业,哈哈。

谢谢给与指点,我要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滤波电容耐压值要比你的环变整流输出电压大
选1000UF以上就行了,

已经预备备材料准备动手了,哈哈,我先用1000UF试试,谢了

网友:
搞个全桥整流 不用滤波了吧 试试不滤会烧不 我想应该是不会

网友:
50V 4700UF就好了 或者3300

网友D(2013-11-14):
防静电规范里面的,看过几个国外大厂的防静电规范,电烙铁如果采用24V及以下低压供电,只需要在变压器原副边之间的屏蔽层接地即可,不需要给烙铁头接地。这样子如果被焊接器件自身带静电,会缓慢的释放。如果你用220V的烙铁芯,那么烙铁头必须直接接地,如果被焊接器件自身带静电,会快速释放,有可能损害静电敏感元件。

但是白菜白光完全否定了原版白光936ESD的防静电设计,通过开关电源的Y电容引入了220V,虽然电流小不一定会打坏元件,但却是极端错误的设计。这玩意给我的话第一时间我就会扔掉,都是些个无知无脑的业余人士搞出来的天大的笑话。

网友(2014-04-01):
白菜白光最好的电源就是24V3A(电流也可大,无所谓)

网友:
T12是用的MOS控制的

网友(2014-10-05):
对于现场供电条件不好, 没有地线的情况, 把Y电容拆了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同求各位DX;把Y电容拆了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静电规范里面的,看过几个国外大厂的防静电规范,电烙铁如果采用24V及以下低压供电,只需要在变压器原副 ...

现场供电条件不好, 没有地线的情况, 把Y电容拆了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滤波电容耐压值要比你的环变整流输出电压大
选1000UF以上就行了,

24v交流整流后的电压是33v了,小心别烧了器件,电容耐压估计得选50v以上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