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采用直流5V控制,220V/20A交流电机的通断,采用什么器件好啊?

楼主(2010-04-06):
大家推荐一下,采用直流5V控制,220V/20A交流电机的通断,采用什么器件好啊?

楼主:
是单相交流电机

楼主:
继电器用什么型号比较好啊?
接触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
使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
5V驱动继电器电压太低,要用12V或者24V电源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用220V的触点驱动接触器就行了

楼主:
用交流可控硅如何?

网友:
便宜点就用可控硅,贵一点就用继电器驱接触器!

楼主:
可靠性那种方式更高呢?更好呢?

网友:
简单点就继电器。买时就清楚是交流电机负载,稳态20A。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或者图片吗?

网友:
以前玩过51单片机控制5KW的电机,用的是光耦加可控硅;可控硅好像是50A,个子有拳头那么大

网友:
买个5V线圈电压的小继电器,然后再买个20A以上的大接触器
用小继电器控制大接触器的线圈.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了
PLC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0-07-24):
标记已 下

网友:
固态继电器是首选!

网友:
交流可控硅好点……我用这个做过相关的项目

网友:
继电器驱接触器!

网友:
70年代西德的设备就是逻辑-〉双向可控硅-〉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从几千瓦到上百千瓦都可以,冶金工厂,全年运行可靠性很高

网友:
请大家注意,楼主是骗子,此人真名何此昂,联系电话:13638609206 详细地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西三楼108室曾出书<<Freescale 08系列单片机开发与应用实例>>一书,于2010年骗取本人一套价值一万多元的设备,打电话不接或关机,QQ不回复,希望大家警惕,本人保留了 发货单,QQ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他的QQ号码:33661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