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DSP来做控制器?

楼主(2010-04-06):
TI 2000系列的dsp主频也有150M,而且自带8路10bit的AD。还有有硬件乘法器,很适合做卡曼滤波,和PID算法处理。

网友:
是呀,TI的DSP很好,但是价格也在那里呢,毕竟价格是最关键的,如果能用其他便宜芯片完成的东东为什么非要用DSP呢?再说DSP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呀。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其他意思哈,因为一直做DSP,所以觉得DSP做这个有很大的优势,倒是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呵呵

网友:
现在STM32比TI 2000强呀,乘除都有32位,TI 2000 16位,除法好像没有

楼主:
TI28xx系列是32位的,有硬件乘法器,你说的STM32带硬件除法器?应该不会哦,一般除法都是用乘法和减法来做的模拟

网友:
CORTEX-M3有硬件除法

网友:
STM32比TI 2000强?看是比哪些方面吧,
不用TI2000是有其他原因,

150M的DSP 是16路12bit 12.5M 采样率的AD,
TI 2000 现在流行的是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比TI 2000强?看是比哪些方面吧,
不用TI2000是有其他原因,
150M的DSP 是16路12bit 12.5M 采样率的AD,
TI 2000 现在流行的是32位的

是什么原因呢?我最近想选型,准备用TI的F2812做控制器,觉得参数各个方面都还挺不错的,所以想请问一下,到底他有什么缺陷,不适合做控制器?

网友:
先说说看做什么控制器,
我觉得TI2000功能比较单一, 同时单一促使他比较专用, 所以得具体看你做什么。

另外, 他价格相对较高, 门槛可能也要高点

楼主:
功能我觉得,对于四轴飞控器来说,就是完成一个姿态控制,大部分都是运算,应该不涉及操作系统,多进程调度这些,所以感觉还是够了。

    价格方面,的确是要贵些,不过我觉得也还ok,因为比较方便可以拿到样片,而且是自己做,所以成本相对来说增加并不多

    另外,我准备把CPU核心板单独做出来,传感器单独做一个板子,以后可以换用不同的cpu,计划下个版本用OMAP3来做,把图像识别做进去,做个无人机

网友:
做是肯定能做, 不过我没做过你这个, 所以不敢肯定说TI2000比STM32好,  基本上帮不了你哦,
我用TI2000是因为我这个行业基本上用这个

楼主:
恩,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准备用浮点的2000,应该精度会提高很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