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EM231 AD采集数据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各位大哥,我用S7200 的EM231模块做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为什么跳动的比较厉害呀?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试试把模拟地和模块的24V地连一起,,,

楼主:
谢谢版主啊,确实是不共地的原因啊,共地后基本就不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