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牛人擅长数学啊?帮我计算一下,35选5,结果任意2个号码都不连号,这样的概率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0-04-06):
哪位牛人擅长数学啊?帮我计算一下,35选5,结果任意2个号码都不连号,这样的概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
不懂游戏规则, 可以重号的么?

网友:
如果选了的号不能再选,那么不连号的概率在5000万分之一左右。

楼主:
晕倒回复【1楼】skylly3
不懂游戏规则, 可以重号的么?

晕倒~~~这不是买彩票~~~~这是纯粹的数学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选了的号不能再选,那么不连号的概率在5000万分之一左右。

感觉,你的这个结论不对吧~~~

网友:
我也是感觉的,没算,太费脑筋。。。

网友:
(C35-5) - (C35 - 1)* 2 - (C34 - 2)*2 - (C33 - 3)
316895分之一。

不知对不对。

网友:
35选5一共才324632种选法,任意两个号码不连号几十种选法还是有的。
费脑经....

网友:
用最笨的方法算了下, (不排除有算错的可能)
有连号的无非是以下情况:
5连号:  31种
4+1 形式: 930种
3+2 形式: 932种
2+2+1形式: 13485种
3+1+1形式的算不下去了, 头晕了.....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b,c,d,e,f,n;
        n=0;
        for(a=1;a<=27;a++)
        for(b=a+2;b<=29;b++)
        for(c=b+2;c<=31;c++)
        for(d=c+2;d<=33;d++)
        for(e=d+2;e<=35;e++)
        n++;
        printf("%d",n);
        return 0;
}

网友:
楼上人才!

网友:
回复 网友B:

35选5大概是1千万种选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b,c,d,e,f,n;
n=0;
for(a=1;a<=27;a++)
for(b=a+2;b<=29;b++)
for(c=b+2;c<=31;c++)
for(d=c+2;d<=33;d++)
for(e=d+2;e<=35;e++)
n++;
printf("%d",n);
return 0;
}

人才!!!!!!!!!!!!!!!!!!

网友:
我来看9楼的。。

网友:
注释:C(下标,上标)
1.0个奇数,5个偶数情况 C(17,5)种
2.1个奇数,4个偶数情况
  i.如果选1或35,则 C(2,1)*C(16,4)种
  ii.如果没选1或35,则C(16,1)*C(15,4)种
3.2个奇数,3个偶数情况
  i.如果奇数有1或35,另外一个是3或33(奇数相连),则C(2,1)*C(15,3)种
  ii.如果奇数有1或35,另外一个奇数不与其相连,但不是1&35组合,则C(2,1)*C(15,1)*C(14,3)种
  iii.如果奇数没有1和35,两个奇数相连,则C(15,1)*C(14,3)种
  iiii.如果奇数没有1和35,两个奇数不相连,则(C(16,2)-C(15,1))*C(13,3)种
  iiiii.如果奇数是1和35,C(15,3)种
4.3个奇数,2个偶数情况
  i.如果偶相连,C(16,1)*C(15,3)种
  i.如果偶不相连,(C(17,2)-C(16,1))*C(14,3)种
5.4个奇数,1个偶数情况 C(16,4)*C(17,1)种
6.5个奇数,0个偶数情况 C(18,5)种

概率就是这些情况相加,再除以所有可能的情况C(35,5)所得到的数值
如果有疑问请发邮件到xu.Liu2@desay-svautomotive.com
或xu.Liu2@desay-svauto.com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b,c,d,e,f,n;
n=0;
for(a=1;a<=27;a++)
for(b=a+2;b<=29;b++)
for(c=b+2;c<=31;c++)
for(d=c+2;d<=33;d++)
for(e=d+2;e<=35;e++)
n++;
printf("%d",n);
return 0;
}

int a,b,c,d,e,f,n;    这行声明为int 要益出结果就错了

网友:
【17楼】 kevinzcp  他在VC上仿真,INT是4字节,不会溢出

网友:
什么叫任意两个号码都不连号?

13 15 17 19 18 这种叫连号?

13 15 17 19 13呢?

13 15 17 19 11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35选5 有1千万种选法?难道不是(C35-5)?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