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仿真时遇到的报警信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06):
如上图所示。

楼主:
请高手指点,PROTEUS软件已经重新装过。
程序为阿莫实例D触发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高手指点,PROTEUS软件已经重新装过。
程序为阿莫实例D触发器的

呵呵!超出地址范围了,M8的数据存储器的最高地址是0X045F,看你的电路没有挂外部存储器,所以找不到0X045F以上的地址,也就是

0X0460以上的地址了!不知道你的程序有多大?或是定义了外部存储器的变量和函数?呵呵!额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也很有限!答错了请高手别拍砖!

楼主:
感谢楼上,问题已解决,拷贝别人的程序编译,但芯片型号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