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请各位大侠看一下这两个文件 .cfg .dat 用什么软件打开?如何解码

楼主(2010-04-06):
如题,已经进行过相关搜索,说用 文本 数据库 软件,试过,都打不开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未能放在首贴上,见谅,请朋友们查看以下文件,谢谢
题目中说的.cfg  .dat文件ourdev_544067.rar(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文件格式.rar)

楼主:
为了解决问题,自己先顶起来,再去查点资料。

楼主:
猫(1):该楼已被管理员删除
扑(2):顺便在给楼主个建议:
把你的帖子放在首页可能会有人帮了你的忙!!!!
板凳在坐一个哈哈
楼下的不要急啊!!!

--- 念佛的妖精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3):没有遇见过,同样关注

--- 猫猫788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扑(4):.DAT并不是一种标准文件。许多软件都使用这个扩展名,但文件含义不同。比如VCD文件为.DAT(你可以参考QA000133 "如何用VB5.0编程来播放VCD"),而许多数据分析软件也用这个扩展名保存数据。所以这要看具体的软件情况来定。
如果你收的文件是WinMail.DAT,则说明它是Outlook发送的TNEF格式。可以在http://www.magicwinmail.net/wmparser/index.php下载WMParser。该软件不需要安装,直接运行WMParser.exe就可以。
视频文件DAT用暴风影音及可打开!XP自带的播放器也可以播放DAT文件

--- 口水-地瓜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5):DAT文件其实就是数据文件,也就是data,一般的都是辅助类的,不需要打开,其实的应用程序使用的时候自然会调用这些数据文件,而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VCD文件,用一般的视频播放器就可以打开了

--- 口水-地瓜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楼主】 (6):不是VCD文件,关于DAT文件我也有所了解。

我所说的DAT文件是数据文件,其他应用程序会调用它的数据内容,如果没有它其他应用程序就不会正常使用。我现在要了解的是如何把DAT数据文件打开?
希望能有高手帮我。

--- 伊拉克帅男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7):只要是文本编辑器都可以打开

--- 老孔雀开屏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楼主】 (8):文本编辑器是能打开,但是那打开的格式是2进制,16进制方式打开的,打开了也不认识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用记事本更不能打开。

希望能有高手来帮我

--- 伊拉克帅男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9):4楼和5楼的

--- ~雪狼~!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扑(10):这种文件没固定的打开工具,它只不过是程序调用的一些东西而已

--- 浪迹萧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11):用虚拟光驱试试看,多用些软件试吧,像这种情况只能守株待兔了

--- 鹭岛龙枪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楼主】 (12):我说的DAT文件是数据文件,真心希望有高手来帮下我。

--- 伊拉克帅男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13):EditPlus
下載這個來打開就OK了。

--- tomyguan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扑(14):用ultra edit

--- mydearleo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15):用DAT OPEN打开就行了。

--- 我射了一夜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扑(16):密切关注中。

--- shangum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猫(17):很多软件都能生成这种东西
哪里来得就用哪个打开咯

--- ggmnwk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楼主】 (18):13,14楼说的有点道理,在这里表示但是用ultra edit打开的全是二进制的,我也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啊

--- 伊拉克帅男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楼主】 (19):13,14楼说的有点道理,在这里表示但是用ultra edit打开的全是二进制的,我也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啊

--- 伊拉克帅男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扑(20):DAT 文件是用于特定内容类型的文件描述语言抽取消息文件,除了视频文件,都很难打开,试试DECTPU 或ultra edit,你打开也看不懂,劝你还是算了

--- 给我点吃的吧 【传呼TA】 【道具TA】 【引用并回复TA】

以上内容转自MOP http://dzh.mop.com/default.jsp?url=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6681648_0_0.html

网友:
你这个文件是什么软件产生的,就用什么软件打开。很多软件都能产生cfg, dat文件,估计没有谁能准确地回答你的问题,除非刚好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