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调用dsPIC30F的DSP来做乘/除运算(函数库找到了,但是运算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0-04-06):
初学dsPIC,用的DSPIC30F2002的芯片。但是看函数库,DSP内核的函数都是写FFT什么的复杂运算用的。简单的乘除法运算反倒还没有。第一次接触DSP芯片,不知道要怎么调用DSP内核来解乘除法。官网上找到个例子,照着写下来,但是用MPLAB SIM仿真发现C的值不会改变,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DSP内核要怎么使用,感谢。
a=2.0;
b=2.0;
asm("MOV _a, W4");
asm("MOV _b, W5");
asm("MOV #_c,W0");
asm("MPY W4*W5,A");
asm("SAC A,[W0]");

网友:
C语言里面可以使用内建函数__builtin_XXX()这类的函数可以直接调用DSP内核来进行定点计算。

网友:
查MCC30的用户手册的附录,有内建函数,按LS的方法做。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不过我试了一下乘法指令,但是却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register int result asm("A");
int xVal=5, yVal=5,data;

result = __builtin_mpy(xVal, yVal,NULL, NULL, 0,NULL, NULL, 0);
data = __builtin_sac(result,0);
用软件仿真看到result中的值是0x32,但是data中的值却是0x0000.不知道为什么!
忘了指定DSP为整数运行了,结果是对了,但是却依然读取不出来,data还是等于0!

网友(2010-05-2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调用函数库的问题,我现在函数库都没找到,能指点下吗?
感谢万分

网友(2010-06-27):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