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II中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在SOPC中选:cpu,ram,sdram,jtag_uart;而cpu的reset address和exceptinn address都是选 sdram!
然后在NIOSII中,直接先用hello word文件,在system library中use auto-generated linker script这个选项中都是选sdram,然后build project,没错,但是Run as是,它会出现这个情况: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0800000 ( 0%)
Downloaded 19KB in 0.3s (63.3KB/s)

Verifying 008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800000 and 0x804A1F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这是为什么???希望高手可以为我讲解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sdram的相时钟位问题

网友:
reset address 不要设置在SDRAM

网友:
你看看address 0x800000 and 0x804A1F 是什么芯片?我估计是SDRAM

楼主:
是SDRAM,但不知SDRAM出了什么问题,我怀疑是它烧坏了!!

楼主:
因为我在软件上仿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