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pc1768只能跑到60M? 超过65M就执行不到main()了

楼主(2010-04-06):
原理图是keil的开发板的,晶振12M,keil和nxp的100M例子直接就跑不起来。

网友:
flash速度跟不上来?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楼主侧
估计是布板子的问题

网友:
65Mhz都可以,估计PCB Lay的应该还可以。不知道你PCB上有啥其他干扰没有。首先还是看看你程序飞到哪里去了吧。

网友:
flash加速器设定不对吧,等待周期设高点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楼主:
问题出在布线,在另外一个4层板上轻松跑到1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