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VHDL长延时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04-06):
比如:
DATAin: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in 是一个即时变化的数(时钟CLK第次上升延检测一次(100KHZ)),要求DATAout是DATAin延时(10ms),要相当于硬件延时,中间不能丢数据。怎么实现。

楼主:
我想是实现不了

网友:
8个16位深度的移位寄存器,10ms/16d的时钟打

楼主:
兄台高见!10ms/16时钟速度跟不上吧 不是同步数据

这样可以实现 但不实用

网友:
更正:使用1024*8的FIFO,读写同时钟,但是读使能最初晚于写使能1000个时钟,这样,100K写入,1000个刚好10ms,开始读出第一个数据,此后因为读写同时钟,所有输出数据比输入晚10m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正:使用1024*8的FIFO,读写同时钟,但是读使能最初晚于写使能1000个时钟,这样,100K写入,1000个刚好10ms,开始读出第一个数据,此后因为读写同时钟,所有输出数据比输入晚10ms

这个办法是不稳定的,不推荐。
因为1000这个数,万一出错,后续就全错了。
应该用双口RAM,读地址 = 写地址+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