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看,一月内两次差点被电死,家电损失惨重。家里的电路出了什么故障?【多图】

楼主(2010-04-06):
事情是这样的:

背景:插座是家是客厅装修时的空调专用插座,所以没有接入漏电保护系统,后因装了更大的空调,单独拉了线,这个插座就闲下来成了这次利用的对象,用一个看来比较旧,但线和用料较足的插排扩展插口。

第一次:

为了把家里闲置的120G台机硬盘用起来,同时组建一台可以使用并口的台式机,于是从老家找了台CR900的台式机主板,及一个DELL的台机电源,把硬盘、CPU、主板、内存、电源连接好,用37液晶电视作临时显示器,这时看到电脑起动自检成功,正要进入系统。我担心硬盘从电视柜上掉下来,便用手去拿硬盘,另一手去拉电源线,这一瞬间我被强烈电击,下意识的把硬盘扔到地上,在硬盘外壳接触以地面的时候,火花四溅。同时,主板的集成显卡接口部分烧焦,元件炸飞。液晶电视VGA接口也没有了信号,事后证明,液晶电视主板的的VGA接口元件炸飞。

现象:DELL台机开关电源地线(硬盘外壳)居然与220V火线连通!

损失:我被强烈电击,产生巨大的阴影(不敢碰那堆东西,因为找不到问题)
硬盘坏:单独接台机作启动盘可以启动一部分,但进入桌面后蓝屏,若作从盘挂到机上,用另一个硬盘启动电脑,开始会找到新硬件,但一会儿后盘符消失,显示“延缓写入失败”,再也不能从系统中看到硬盘的任何一点信息。在纯DOS下能看到此硬盘的目录,但不能写入,比如执行“MD”命令会死机。
液晶电视残废:VGA接口的元件炸飞烧焦损坏,维修点不保修。我还没有来得及试试恢复元件。(目前其它信号接入通道正常)

电脑主板元件炸飞:

硬盘外壳打火处已经化了,像被电焊了一样:

第二次:

大约两周以后,我在用HP笔记本的电源接到这个插排上。当我一手拿插头(手接触外面裸露的负极)试图插入笔记本时又被强烈地电击了一下,手又下意识的扔掉插头,插头掉到了下面的电视机顶盒外壳上,又是火花四溅!!~~我考,我要疯了!

现象:HP笔记本的开关电源的负接与火线又通了!!机顶盒的这个外壳应该与地相连的,实测火线与其有220V电压。

HP插头已经化了,像被电焊了一样:

机顶盒外壳也化了!

现在的临时解决办法:
1、更换了插排,在超市里花大价钱买了个好插排
2、把新插排的插头插到一个有漏电保护器的墙上插座中。

兄弟们,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要疯了,真的有心理阴影了!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
地线没接?

网友:
1.你房间里的电源布线里的接地线是悬空的(假的),并且可能碰到了火线。
2.检查你所有插在插座上的每个电源,拔下后用表量插头和机器外壳是否有短路现象或绝缘不良(用摇表最好)

网友:
你触电时,空气开关不跳闸?

网友:
同意2楼意见。那个插座没接地,并且接上火线了,而其他插座接地了。所以一碰到就起火花了。

网友:
象是0线断了

网友:
应该说是你们家某件电器的火线或者零线碰到了电器冷地(或者说金属电器外壳)

我碰到过一次,有此我的一台LCD样机零线碰到了屏支架(冷地),每次只要一接有线电视线,空气开关就会跳闸.
一碰就有被电的感觉.

网友:
排插的地线和火线接在了一起。并且这个排插的地线和墙上的地线断开。这个可能性最大。例如剪掉的原件引脚掉到排插内了,经过震动就会短路火线和地线,我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恐怖事件。你把排插彻底分解就能知道其中的问题了。如果还是不能查出问题,就接着分解排插的连线和排插往墙上插的插头。用烙铁烫开分解。

还有一种可能,房间内的地线是假的,并且在某个地方和火线短路。只有城中村才没有地线,这种可能性不到1% 。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插座中的接地端,实际与大地没有接上;火线与接地连在一起了,地线有了220V的电压。

网友:
2樓有理。

网友:
可怜的大胡子叔叔……

楼主:
首先,我拆开看了墙上插座,里面只有两条线,没的地线。
再次,零线不可能断,因为其它电器都在正常工作呢!
还有,那个原来用的空调墙上插座因为当初考虑是空调的,所以空开容量较大,就算地上打火了也不跳!

另外,就算没有地线,也不至于会使开关电源的负极连上火线电人吧??!!(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的电源啊!)

网友:
拿出万用表量电器插头和外壳吧.
估计就是电源线破了,碰电器外壳了.

楼主:
测过所有的外壳,就是开关电源的负才与火线相通,其它的电器外壳正常!而这两者不能相碰,碰到就找火!

网友:
显然是地线失效且与火线短路了

找个测电笔或者万用表测一下吧

楼主:
还要再说,零线是好的,因为其它电器都在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过所有的外壳,就是开关电源的负才与火线相通,其它的电器外壳正常!而这两者不能相碰,碰到就找火!
拆开看你的电源...
很明显,只有你的电脑有问题.别的没有.
比如Y电容被击穿.

楼主:
两个不同的开关电源啊!一个是台式机的电源,一个是笔记本的开关电源。
现在这个笔记本的开关电源正在正常使用,这个帖就是这个笔记本开关电源供电写的,正常,没有被电。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情真是要疯鸟。

【7楼】 why800
说了有点道理,我也遇到过外壳电人的风扇,他大爷的,插头的地和火线连在以前了,风扇里面还把地线和外壳连接了非常牢靠。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我拆开看了墙上插座,里面只有两条线,没的地线。
再次,零线不可能断,因为其它电器都在正常工作呢!
还有,那个原来用的空调墙上插座因为当初考虑是空调的,所以空开容量较大,就算地上打火了也不跳!
另外,就算没有地线,也不至于会使开关电源的负极连上火线电人吧??!!(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的电源啊!)

这就对了,和我的分析一样啊。请看7、8楼。 没有墙上的地线,然后插座内的火线和地线短路。这时不会引起火线的电流流到大地进而引起跳闸。

很多开关电源、例如电脑的开关电源的外壳和输出负极都是连接插座的地线的。这时电脑外壳就是火线,然后就发生了危险。建议解剖排插查找短路点,并彻底销毁排插,否则被拣垃圾的捡走再使用,又会带来危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过所有的外壳,就是开关电源的负才与火线相通,其它的电器外壳正常!而这两者不能相碰,碰到就找火!
真是詭異。如果家裏面所有電器都拔掉了,負極還與火線連通?不插_插頭,負極還跟火線連通?
是不是戴爾、惠普的這批開關電源都是某工廠代工的,並且這批貨有缺陷?

楼主:
开关电源的负指输出的地参考点。

楼上的分析是解剖插排。我看看。可能三脚插座中间那个本应该接大地的线与火线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就算没有地线,也不至于会使开关电源的负极连上火线电人吧??!!(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的电源啊!)

有些开关电源需要接电源地线的,同时电源地线与输出的负极(GND)相连

会不会那个空调插座内部接错线了,把地线和火线接起来了?

网友:
我看所有人说的差不多都趋向于.

电源的零线.或者火线(通过地线或者直接)碰到电器外壳(电器地或者说开关电源的地).

网友:
插头插人插座后地线和火线接触了。

楼主:
妈的,问题基本上找到了,多谢兄弟们。
这几个因素全部都有才会出现,我TMD真是遇到了:

1、地线E没有。房子在修的时候就没布这根线。
2、开关电源的输出负级与E相接,
3、火线接到了插座右边
4、E线因插座间歇性故障,铜片有点活动,与右边火线间歇性接触(只有真正插入三脚插头时才会相碰,用万用表测的时铜片活动没有那么严重,测不到与火线相通)
5、因为是专用插座,没有装漏电保护
6、空开是空调用,容量很大,一般不跳!

这六条全部加在一起才会发生我的这种情况,我还真他妈遇上了!

万幸的是老婆孩子没有遇到,两次都是我遇到!她们平时用的电器都是两线,没有地线的!

网友:
终于可以接帖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质量差的插座千万别用。感谢大胡子

我一般都是买质量好的插排,自己接线(看上去舒服点的带线插座,大几十快,还是自己弄了)

网友:
开关电源里的安全电容可能短路了。 本来这个电容是不允许击穿的。上面有很多安全认证标志。 本故障国产电脑常见。

  AC LIVE    --------------/|/|/|-----|
                                    ——   ----  这个电容短路
                                    ----
  电源进线                            |
                                      |    |
                                      |——|| |  此处电脑外壳接地
                                      |    |
                                     ——
                                     ——
  AC COOL    -----------------        |

网友:
楼上说的过EMC的电容

有些外壳是铁的电源,外壳和输出伏接在一起的,输出伏和220V整流后的300V付有Y电容,如果这个Y电容击串后,电源的DC插头和火线就电源整流中的一个二级管隔离,交流电无视二级管的。

所以过EMC接外壳的电容和Y电容 耐压都是KV级别的

网友:
又蒙对了..哈哈..

网友:
应该是你家的零线外露了,好好查查,看你被电的时候有那些保险闸跳了。

网友: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自动点火用的是220V市电,插头也是带地线的三脚插头。
以前用完热水器后,都是把插头从墙上的插座拔出来,用的时候再插上去。
再插_插头的时候,已经发生过2次空开跳闸的现象。
我判断,也是插座中的火线与地线,在插头插入时相连了。
嫌麻烦,不想拆开插座检查,现在插头不从插座上拔下来了,一直插着,不去动它了。

网友:
一定要彻底销毁这个插座啊。

网友:
兄弟你命大,

网友:
大胡子给我们上了堂课:)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片子,,

讲的是大家都用了好几年热水器没有事,,弟媳妇第一次来用就电死了..

原因就是大家都习惯穿拖鞋,,而弟媳妇没有穿...

而他们整个小区的电,也全是,,一样.:  地线在变电室就跟火线接了一起了..

---------

电老虎啊

网友:
这个插座也算空调插座呀,里面的连接线细得跟头发丝差不多了

网友:
大胡子叔叔让我百度火地零,也学习了很多。感谢感谢。

网友:
大胡子命大呀

想起两年前,俺装一台设备,拉电源线,接电箱的那头不知道被那个热心人给先装上了,还合闸了

俺在设备那头,准备拿着线头拧一下的时候,脑子突然有某种奇怪的感觉,于是把线头往机壳上搭了一下

啪的一声巨响,眼前一亮,整一层楼跳闸了——这也是命大呀,要是没有那种感觉,转眼间俺就真的没命了

那可是380V的三相工业电,而且俺几乎是背贴着墙操作的,被电打了肯定会整个人先撞墙然后反弹,压回电线上,绝无生机

网友:
确实危险,我家的地线也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插座也算空调插座呀,里面的连接线细得跟头发丝差不多了

我说的空调插座是指墙上的插座,这个图是我的劣质插线板内部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自动点火用的是220V市电,插头也是带地线的三脚插头。
以前用完热水器后,都是把插头从墙上的插座拔出来,用的时候再插上去。
再插_插头的时候,已经发生过2次空开跳闸的现象。
我判断,也是插座中的火线与地线,在插头插入时相连了。
嫌麻烦,不想拆开插座检查,现在插头不从插座上拔下来了,一直插着,不去动它了。

兄弟,还是检查排除故障了好啊!

网友:
笔记本电源插在排插上, 有时感觉笔记本外壳上有麻麻的电人的感觉, 是不是也是排插质量问题?

网友:
国产排插的质量确实令人担忧!!!很多都没有地线的,而且线材严重偷工减料。

楼主:
那是上面那个安规电容的事。就是跨在开关电源变压器两端的那个电容。如29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嫌麻烦,不想拆开插座检查,现在插头不从插座上拔下来了,一直插着,不去动它了。

这种隐患,最好及时处理,跳闸是小事,出现人身伤害,问题就大了

要是哪天忘了,或者不知道情况的人用到它,很容易出现意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嫌麻烦,不想拆开插座检查,现在插头不从插座上拔下来了,一直插着,不去动它了。
这种隐患,最好及时处理,跳闸是小事,出现人身伤害,问题就大了
要是哪天忘了,或者不知道情况的人用到它,很容易出现意外的

对啊,我原来的工厂出现空开触点烧死,那人以为已经拉闸未验电就操作被电死的问题。哪天空开触点烧死跳不开就惨了!

网友:
to 46楼, 我不是很懂, 是笔记本稳压电源的问题么?

网友:
从小到大被电无数次,都养成了动手前测火线的习惯了。

网友:
大胡子好强悍啊,这都没电死!实乃奇人呀!

网友:
好的排插都要百元左右,30元以下的排插,是比较危险的,有一些塑料都是回收料,一碰就碎。。。金属弹片会折断。。。

不过像楼主这样的排插,我估计价格在1X元。。。。只有15~20年前买的超便宜排插,才用裸线。。。

网友:
555555555555   回火星了  太危险了

我家最近频繁出现电的问题。。。。火线零线有时候只有10V左右的压差   同时 零线也能点亮 试电笔

郁闷  唉

网友:
我用TCL的高级排插,做工豪华,用线充足
有防雷,过压,过流,漏电保护,零火双断开关,不过就贵一点,130左右。我用在高级电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555555555555   回火星了  太危险了
我家最近频繁出现电的问题。。。。火线零线有时候只有10V左右的压差   同时 零线也能点亮 试电笔
郁闷  唉

楼上是零断了吧!

回复 网友E:
to 46楼, 我不是很懂, 是笔记本稳压电源的问题么?

开关电源的点麻手,在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这是正常的!

网友:
电老虎啊。刚才(2小时前)我的同事在给别人拆三相电表的时候,忘拉电源空开了,结果还算命大,把老虎钳子烧得连在一起,把手给烧伤了一大片。。。见这种情况不下三回了。。还有推上三相水泵刀闸后,手刚离开刀闸,顶多有8公分,刀闸发生爆炸。。。手还有脸直接被熏黑。。。。还好人没事。。。

网友:
这个帖子好,有教育意义。

网友:
家用空开一定选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
幸好人没事.

网友:
唉,我每次买了插排回来都会习惯性地先拆开来看看走线再用~~

网友:
从你所描述的情况和图片来看,你应该是遇到了从开关电源返回的相电压!!!因为你两次被电击的时候都是使用的电脑用的开关电源,这一类的开关电源在输出端的负(-)会和前级的交流输入端用Y电容连接起来,主要目的是减少电源端的干扰并增加电位识别的可靠性.它们的最终联接处是机壳.这个方案在插座内为左零右火并有地线时,是安全可靠的.但插座的接线条件不满足时,就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
    假设Y电容在火线上,插座没有接地,(楼主的那种情况)这时的电容就不是电容了,是一个电阻(XC),这个电阻会传电哦,会传去机壳,因为过去的是AC,所以不会对次级的DC电压造成影响,但机壳上就会棸集电荷,因为机壳是悬空的,就像火线-->电阻-->导线,嘿嘿,当你站在地上摸到外壳的时个,刚才的电路就有回路了,并且会形成电流,流过你的器官.
    另外一个,就确实是你的地线勾引了火线,有可能的情况是电缆被踩压后护套里面的绝缘已经没有了,这种情况 ,万用表就能量到,去看看吧
    再一个,这世界一定没有鬼..........

网友:
以前电源输出+ - 都没接地,现在的笔记本电源好像 - 级都接输入底线,好像是EMC好过些吧?

我看见外面的差插排都是外面好粗里面头发丝,都是自己买插排自己接线!

网友:
vga接口有漏电的可能 ,我的电脑VGA接口与显示器相连时都能看得到火花,也被电击过,连上后也能正常显示,原因不明。
猜想是插座上的火线、零线和地线没有按照规定连接所致。

网友:
插座里保护用的地线(三孔座里中间那个孔)与火线短路了,把家里电断了检查下墙壁插座和你那个插排!没别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F:

漏电正常  不信你搞个地线 朝电脑机箱上擦一下 也一样有好多火星  我就是从屋后水沟里打了根铁杆接的地
   插座就买品牌的 二三十快就不错了  公牛 卫弹头做工都不错 要是还觉得不好又不想花太多钱 就去买洋垃圾APC的就不错 再自己接线  各种插座我有五六个

网友:
教训是,装修布线一定要正规,地线一定要有,而不是可以有。
如果有地线,大胡子遇到的情况,会令空开跳闸。

网友:
再一个,这世界一定没有鬼..........
==========================================
我不赞成,虽然我证明不了这个世界一定有鬼,但你也证明不了这个世界一定没有鬼。
因此有没有鬼都有可能,谁主张谁举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胡子命大呀
想起两年前,俺装一台设备,拉电源线,接电箱的那头不知道被那个热心人给先装上了,还合闸了
俺在设备那头,准备拿着线头拧一下的时候,脑子突然有某种奇怪的感觉,于是把线头往机壳上搭了一下
啪的一声巨响,眼前一亮,整一层楼跳闸了——这也是命大呀,要是没有那种感觉,转眼间俺就真的没命了
那可是380V的三相工业电,而且俺几乎是背贴着墙操作的,被电打了肯定会整个人先撞墙然后反弹,压回电线上,绝无生机

这位大哥好命大,后面对触电的描述也很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G:
再一个,这世界一定没有鬼..........
==========================================
我不赞成,虽然我证明不了这个世界一定有鬼,但你也证明不了这个世界一定没有鬼。
因此有没有鬼都有可能,谁主张谁举证。

世上本没有鬼。装神弄鬼的人多了,便有了鬼。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位大哥好命大,后面对触电的描述也很精彩

后来缓了好一阵子,心跳才慢下来,掏出手机给女友打电话,就说了句“想你了”,没敢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到现在都还很庆幸,活着的感觉真好~

网友:
借这个贴,请教下各位,家里的地线如何处理,因为从供电局电表过来只有两根线,火线和零线,没有地线,如果是自己建房子倒是好处理,在一楼深埋根钢筋接黄绿线引出来当地线,但如果在城市的商品房里面,怎么处理这根地线.

网友:
那我装修的时候要认真检查一下了

网友:
宿舍也是没有地线,每个月要把漏电断路器给断开一次,放放电,不然电脑的USB口和机箱外壳都带电。
第一次被电的时候,把整个宿舍的插座都折腾了一遍。
因为以前有一台机器,组装的不是很负责人,插头的那个地线和火线连接到一起了,时断时续的,一碰机器就电一下。
所以我这次以为也是火线和地线接到一起了,结果,发现,插座里根本就没有地线。把漏电断路器断开,再重新合上,终于不带电了,现在每个月都要弄那么一两次,跟那什么似的。

我记得以前看一个法规,好像住宅用电是要求有地线的吧?公共宿舍不知道有没有用电安全要求。不记得了,将就住吧,谁让咱买不起房啊!

网友(2010-08-10):
家里的用电设备多了,还是找专业电工布家里的线吧!!

空开、漏电、电涌等等也不能马虎,尽量使正宗的。。。。

网友:
现在的电工,唉~

04年装修房子时交给装修公司,结果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接地线太细/地线零线在插座内给我拧一起/电视天线只接芯线,屏蔽层没接...

我06年装修新房时房内布线完全是我跟我老爸亲自操作完成的,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可是全屋通电后,总是很容易跳闸,害我查很久,最后找到管理处,到电工房才查出,电工房内地线和零线接反了...

我们办公室的插座,地线永远是接触不好的,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到小店买那种三个脚都是圆头的插座,回来把插头都剪掉,换成圆头的插座,地线接触改善很多.

网友:
去年我家装修,所有的电线都是我自己亲手拉的,所有的开关和插座,也是自己亲手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情楼主啊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唉!!!

网友:
不能冒险再用,一定要查清楚问题!

楼主:
把那个垃圾插座废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群学电子的一年被电几回很正常,但要把原因找出来...

网友(2010-09-28):
哈哈,老家伙遇到新问题?从你的第一贴我就想到你三相插座的地是虚的,而且和火线短接。而电脑电源的地线是接外壳的,所以你只好被电,两相插头插的话就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2-19):
回复 网友C:
大胡子命大呀
想起两年前,俺装一台设备,拉电源线,接电箱的那头不知道被那个热心人给先装上了,还合闸了
俺在设备那头,准备拿着线头拧一下的时候,脑子突然有某种奇怪的感觉,于是把线头往机壳上搭了一下
啪的一声巨响,眼前一亮,整一层楼跳闸了——这也是命大呀,要是没有那种感觉,转眼间俺就真的没命了
那可是380v的三相工业电,而且俺几乎是背贴着墙操作的,被电打了肯定会整个人先撞墙然后反弹,压回电线上,绝无生机

我现在基本上养成习惯,在用手去拧线之前先把相线和地线短接一秒再去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唉,我每次买了插排回来都会习惯性地先拆开来看看走线再用~~

错,真正好的排插是自已打不开的。要嘛铆死,要不就用了一种变态的(只能紧不能松的)螺丝。

网友:
呵呵,我也被电过,想想都心有余悸,还好小命还在!

网友:
现在的好多房子,电线都是乱接的,没有地线,火线零线接反之类的太常见了……!

新买的房子千万测下,三脚插头是不是上地左零右火啊

网友:
按照E和接地短接,应该是插座烧毁或空开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按照e和接地短接,应该是插座烧毁或空开跳呀!?????
---------------------------------------
是空调用插座,从电表后拉专线过来,无漏电保护,63安空开。所以不跳。

网友:
不管怎么说,性命最要紧,排插这类东西,质量不好的从来不买,松动的插座封了不用,外壳裂开就处理掉,

网友:
人没事就好,万幸啊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

我在22°的房子里

直冒冷汗

以后更加不敢修开关电源了~~~~

网友(2012-02-22):
我也被电过无数次了,也遇到了家居N多次的没接地线,还遇到了大胡子的怪事,也遇到了TeWu T5的遭遇,不过我命大都过来了,经过这些问题后我明白了:我们的电工队伍在学习时绝不是大家传言的中国教育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绝对灵活运用,怎样方便就怎样用,地线可以不接,0线.火线可以随意调换,一句话:不会按规则出牌。于是现在的我在操作电线时无论是否已确定断电,我都首先验电,确认无电后再用另一段较粗的电线将两条线短接,最后再进行操作。

网友:
我从来不到商店超市买那些垃圾插座,什么X牛什么的拆开也一样垃圾,我基本上从洋垃圾里挑医用级插座/插头,自己弄;

凡是要亲手操作220以上的场合,不看到线是怎么从电闸走到操作点的我是不会动的,动之前上万用表/电笔反复检测,最后最后动手之前先用根小电线快速划几下操作点,万一有疏漏了还可以脱离触电...虽然好像有点神经质,但我被电怕了。。

网友:
买排插从来都是买便宜的,十几块的,买来之后自己换线~然后一直都是木有问题使用的走过。。。

网友:
太危险了。。。碰电源的就是这样。。。。

网友:
左零 右火 上PE
这个一定要牢记

网友:
左零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