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P3C能和avr单片机直接对接吗?

楼主(2010-04-06):
我想用单片机作上位机,但是单片机的电压为5V啊,而FPGA的IO电平是3.3V,可不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兼容5v,最好串一电阻,不串也无所谓

楼主:
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是说理论上不行,实际不知道,没搞过!我用51(5VIO)和MAX2(3.3VIO)直接连没事,能用.

我劝你加两个74245和排阻,多用两面个IO,外部隔离三态.我的EP2是这样连的.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5V输入时可以的   似乎数据手册上有   但是不能高于5V  我一个设备一直5V工作 没出过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ep3c的fpga?
这个系列的IO电压最高好像只能耐受到4.1v
fpga输出给单片机没问题,但反过来你可得要经过电平转换芯片,加片245吧

网友:
CPLD,端口可能承受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