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如何测负电压?

楼主(2010-04-07):
单片机类型  C8051F020
所测电压范围 -2.4V~2.4V
计划采用片内AD转换
负电压怎么办,用差分输入可以测量负电压吗?输出的是补码?

网友:
想办法变成0-4.8v

网友:
用运放作加法器给你的被测电压加上2.4V,就样就变成了0-4.8V

楼主:
C8051的单片机AD可以直接采样负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压倒是可以   但是现在想省事       不知道可以直接接AD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升压倒是可以   但是现在想省事       不知道可以直接接AD不?
如果你想直接接AD,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买一片正负双电源供电的外置AD芯片。

网友:
把负压抬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升压倒是可以   但是现在想省事       不知道可以直接接AD不?

不能直接测量负电压.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加普通运放应该很便宜吧.精度要求比较低的话直接串几个二极管也可以.就是消耗一定的电流,看你的信号源了.比如串4个二极管,电压升到-2.4+2.8=0.4-5.2

网友:
看这个图,如果被测试信号内阻较大时需在前面前一个缓冲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    已经明白了       受教了     3Q

网友:
2、8楼可行,个人觉得

网友(2010-07-25):
如果有双电源,我的建议是用差放取压,直接就是正的而且精度应该是最高的。成本不是问题直接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
找带差分输入的单片机TINY24,MSP430F2013之类。

网友(2010-11-12):
回复 网友C:
看这个图,如果被测试信号内阻较大时需在前面前一个缓冲运放

引用图片

不理解,哪位讲解下

网友(2014-08-05):
这么老的帖子,又被我翻出来了……,可惜觉得大家说的太简章,我就是一小白,所以不明觉历啊

网友:
9楼就很好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啊

网友:
9楼的可行。